[外设] 打板DIY的鼠标DC-DC换LDO复活...

楼主(2025-05-13):
接上帖:
鼠标好像DC挂了,RT9193能买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先拆开,原来的DC部分是1.5V升压至2.75V(丝印AVXL),直接接锂电,可能是长期用烧掉了:

换成新买的ME6206A28XG(丝印54XR),该LDO(1GND,2Vout,3Vin)与DC芯片(1GND,2Vin,3Vout)23脚定义相反,所以只能斜着装飞线了:

装完后通电,用万用表测试输出2.78V,复活了,印象中这种软包电池保护板是2.5V的,就看低于2.8V时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么改不错也可以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
锂电降压,LDO是比较便捷低耗的办法

网友:
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A:
两个电池并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池并联么?

并毛,只用了正极池接触片而已...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
6206简单易行 还省电

网友:
你这个鼠标如果会说话~,它会说:你放了我吧,学会放手也是一种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