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知麻Z1 mini 投影仪更换高压板和排线修复成功!

楼主(2025-05-13):
淘了个坏的知麻Z1 mini投影仪,想说回来试试水。卖家描述说是使有过程中突然关机,闻到了烧焦味。感觉买了个盲盒吧。

网上先看了教程,螺丝主要藏两部分,一个是正面的布艺面板之下,另一个是底部横条下,拉开就能看到,非常好拆,先撬开面板和镜头面板。

这里是对焦镜头。

继续拆开保护板,看到升压板不太对劲。背面明显烧糊了。

没错就是他。

一开始想尝试看看能不能修复这个升压板。在网上没有找到对应的线路图。

很明显排线也烧焦了。

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对应的配件。

这东西不值钱,正常零售价也就30左右。

烧焦细节放大。如果修复,有修工控电路板最低报价90元。不如直接更换整个升压板。

这部分是喇叭和散热片

这部分是LCD排线

这部分是主板,CPU、WIFI模块等

外壳散热风扇和镜头部分。

散热片

投影底部,因为只更换了升压板和烧坏的排线,所以没有再拆开光机部分,怕进灰,上次拆了个DLP的投影,没有佩戴防静电手套,直接把DMD静电击穿,一个星期后就满天星了。

这次这个知麻Z1 MINI属于LCD屏,虽然不会出现满天星,但散热不好,或时间久了屏幕容易老化发黄。目测这个机器更换升压板和升压板上的排线后完美修复,LCD屏也是完美状态,没有老化。流明的话,白天拉窗帘和晚上效果都不错。关键是音效很棒,不像DMD有菱形块。画质更细腻些。网上查了下,知麻系列的全部产品配件都不太好买,价格也不便宜,这供应链管理这么严格吗?

网友A:
这个开机后风机噪音大吗?

网友B:
这牌子效果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机后风机噪音大吗?

声音很小。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效果好么

音效好,画质也不错,一代流明在ansi 500左右。二代可能能达到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