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个二手UT56

楼主(2025-05-13):
打算改下20mV档,到手把玩了一下,又犯懒了~~~

从来没用过这表,拧了拧,不喜欢,要说好处嘛,比如我只测电压时,开机就用。

看样子是某个小工厂应检用的,就是个摆设,放了好多年,几乎没用过。

个子是真不小啊~~

后面补充一个图片,测量1.9V的直流电压,这东西还行啊,这么多年还是挺准确的,实际有一个字的缓慢跳动,1.8999-1.9000,两块表并联测试跳动变成±1个字。
别说校准过,丝毫未动任何东西,它真的就是这样,只是想说这电路板上的电位器也是很OK的啊。另外发现,原机300mA保险丝烧断了,换了个250mA的,然后测试电流档也OK。

楼主:
右边那一溜儿空焊盘干啥用的?RN1,RN2,RN3------

网友A:
多少淘的

是捡漏价吗

网友B: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5系列,皮套很厚重,表却很轻,换个电池要拆整个后壳,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脑抽风了,换档转盘手感有待提高,没有6系的换档质感,也没有UT890的换档质感,和39系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5系列,皮套很厚重,表却很轻,换个电池要拆整个后壳,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脑抽风了,换 ...

对,我看它的样子憨憨的,很很扎实的感觉才买的~~~~~到手才发现只是护套扎实,表本身轻飘飘的,外壳捏起来还吱吱嘎嘎的响,拆开在边缝涂点润滑剂才不响,估计跟时间久了外壳老化有关~~~护套厚实,材质也好,现在还是一样软乎乎的,感觉护套其实不用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淘的

是捡漏价吗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捡漏,看好就买,直接说50元卖家就爽快同意,买它的原因:1、我是打算把200mV档改20mV,2、似乎使用率很少,显示屏窗口划痕都好像没有。

网友C:
这款的开关按键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D:
很多人买这表屏幕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的开关按键很容易接触不良

是的,严格说,应该是这样的开关容易坏,这种开关内部结构特别单薄,过去万用表上用它的还真不少,可能当时性价比高的同性质开关能选择的不多。

网友:
四位半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买这表屏幕大

全反射屏,环境光线好,显示效果也就好,但我这屏底偏振模略有老化。

楼主:
大多数时候也就相当于9999这是我第一块ICL7129的表

楼主:
UT56居然还在生产销售?

网友:
我宁可用VC9806 VC9807也不用这货,这货除了皮套厚实就一无是处,拆皮套开后盖换电池,转盘不好,电路板太薄,外壳太薄太脆,表太轻用皮套补重量,外型很呆

网友:
其实万用表对我来说要求并不高,只要满足我三个愿望就够,一是自动档,二是6000字或以上,三是带模拟条可以装B,典型的如UT61C,VC86D,VICI VC99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右边那一溜儿空焊盘干啥用的?RN1,RN2,RN3------

右边那些空位是分压电阻位,不过你这还好,还有背面的排阻,排阻代替了右边的那几个电阻,后面再生产的都是分立电阻了,排阻很贵的。你看看我发的去,那个比你这老,里面是进口电位器,

网友E:
我那个最老的是7129排插的,你这应该是方形封装或是牛屎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UT56居然还在生产销售?

是的,pcb有不少改版,清爽很多,毛利率惊人,用户固执守旧服从度高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厂家也没有创新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那些空位是分压电阻位,不过你这还好,还有背面的排阻,排阻代替了右边的那几个电阻,后面再生产的都 ...

是啊,我看到至少有3个版本的UT56~我这个应该属于中期改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最老的是7129排插的,你这应该是方形封装或是牛屎芯片

拆开观察时还真没注意到是不是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