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管型压线钳买哪种性价比高一些?

楼主(2025-05-1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f4y1R74p/

各位手上有管型压线钳么?

发现要用的工具好多啊

管型压线钳,哪种性价比最高呢?

网友A:
家用随便买个便宜的就行,作产品就捡贵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随便买个便宜的就行,作产品就捡贵的买吧。

10块钱好像可以买一把

网友B:
华胜的就不错 价格也不贵  我选的6边的 据说比4边要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胜的就不错 价格也不贵  我选的6边的 据说比4边要更牢固

4边的支持平方数更大一些,

这个6边压线钳你经常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胜的就不错 价格也不贵  我选的6边的 据说比4边要更牢固

我的理解,边数越多越接近圆形,除非能缩小周长,否则压接效果不一定更好

网友D:
我试过这种4边压线的,对小线径的压接很不牢靠,建议多买一把这款的,可以压得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种4边压线的,对小线径的压接很不牢靠,建议多买一把这款的,可以压得比较紧。

...

网上看到的4边,好像和你的钳子样子区别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4边,好像和你的钳子样子区别很大

你这种钳子是线未端使用的!如果压闭合线路,钳子拿不出来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4边,好像和你的钳子样子区别很大

我说的4边压接就是你首贴那种款,那种压接小线径(例如0.3mm)的很不牢靠,一拔就出来了。
而我发那种可以压得很S,不容易拔出来。还有就是9楼说的只能压末端端子,而我帖那种可以做两端接线,当然,普通更便宜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钳子是线未端使用的!如果压闭合线路,钳子拿不出来鸟!

什么闭合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4边的支持平方数更大一些,

这个6边压线钳你经常用么

也不是经常吧  家用怎么可能经常用 但是有这个之后只要接线都会用 软线接端子确实更好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边数越多越接近圆形,除非能缩小周长,否则压接效果不一定更好 ...

我也不知道 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自己没有对比过  六边有点好处就是更容易塞一些地方 这个确实是比四边更方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种4边压线的,对小线径的压接很不牢靠,建议多买一把这款的,可以压得比较紧。

...

这种看起来就压得紧些,虽然压出来的外观没有前面那种好看

网友:
华胜的那款小压线钳是套装里面的,
拆单卖才十几元,
压接范围0.08-6一般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