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能用900L头的套筒

楼主:
原来900M套筒内径大约7.5mm, 看到一个8.1mm的, 而且长度相同, 可用原来的螺母

网友A:
你的烙铁这么亮,我的用一次就黑不拉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烙铁这么亮,我的用一次就黑不拉几的了。

温度高,用的多就是黑

网友:
我的二支,调温恒温,用900L一C5大热容头子,一支601,一支934,,,天热了些,要换个低点温度的钮。。。330,360,390

网友:
C5大马蹄,焊大点的如排插线之类的非常顺溜。

网友B:
只要能固定牢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烙铁这么亮,我的用一次就黑不拉几的了。

不能调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固定牢靠就好

长方向上 螺母卡的很紧; 横向则 套筒直径肯定要大于烙铁头, 不能完全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烙铁这么亮,我的用一次就黑不拉几的了。

我嫖的华秋烙铁也是用了两回后套筒就黑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