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 关于热风枪温度失控的问题 补充几张内部图

楼主(2025-05-14):
手里有一台老式杂牌的850热风枪,风速8档,温度8档

现在出现一个莫名奇妙的问题  我记忆中 风速与温度各开一半,或偏右小小就好驶了

现在同样的档位不定时会出现枪管发红  有时发现晚了 已经吹爆了  按道理这种机器理论最多500度阿 怎么会发红

为什么这样的    现在温度只敢开3档左右   出现机率会相对就少了

我好像没看看到大家说的保险丝与继电器  果然够山寨的
我还特意测试了一下 关机延时 秒表显示 43秒左右
不是一般大家所说的60秒,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哪个电容主导这个

楼主:
因为用得少 偶尔用来玩玩
难道我记错了档位

楼主:
附网上找的850的原理图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新的呢?

用得少阿   一年用起来可能不超过3小时

网友B:
明显是可调电位器失效了,换一个

网友:
都是有技巧的吧

网友C:
打开测一下调温元器件,和重新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可调电位器失效了,换一个

意思是前面那个温度旋转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测一下调温元器件,和重新标定一下

有更新 帮忙看看换哪一个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位器试过?

网友:
买个新的品牌的也不贵!!

网友:
调节电位器先清洗下。

网友:
先查电位器。

网友D:
直接两个电位器都换了,不值钱

网友E:
那个加热管里的温度传感器应该是接触不良了,或者就是断了

楼主:
已换 暂时没有发生 继续 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两个电位器都换了,不值钱

是的  刚换了 先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加热管里的温度传感器应该是接触不良了,或者就是断了

感谢建议 暂时换了那个大旋钮 观察一下

网友:
感觉就是接触不良,容易接触不良的就只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