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只车载气泵

楼主(2025-05-14):
以前DIY的一个充气泵,终于从呜呜呜变成哒哒哒,也用很久就算正常磨损报销

曲轴摇杆轴承散架
这玩意,狗都不~
修!修的就是狗东西,反正也没坏其他东西

换一个曲柄就好
用5串锂电似乎让曲柄有点压力,但是闹不住充气快啊!复装结束,恢复呜呜呜

网友:
不耐用的轴承。

网友:
高转速,承压大,小轴承受不了啊

网友:
5串太猛了,本来才12V的电机,4串足矣!

网友:
像极了我的洗车枪,原车带的12V电池,现在换20V的,表面浮砂能洗下去

网友:
有配件换还不错

网友:
手头有个这样的,是220伏特的。

网友:
5串电压太高了,联动扛不住,4串就行

网友:
懂技术真好,一看就明白。

网友A: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1.5升无刷气泵,自己有牧田电池,放车里比买的任何车载气泵都好用,速度还快!

网友:
感觉活塞缸和曲轴轴承是最大的短板

网友:
这个玩得好啊,啥都自己干得

网友:
这样合金外壳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
看我的充气泵坏了,哒哒哒

网友B:
我有个便宜的,用几次就挂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好,自立更生,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便宜的,用几次就挂了。

550电机带个齿轮盘那种,是很快完蛋了。家里人也买了个,没几次就报销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1.5升无刷气泵,自己有牧田电池,放车里比买的任何车载气泵都好用,速度还快! ...

你提到的“1.5升无刷气泵”能否上个图或链接呢?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轴承质量问题,有配件卖维修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1.5升无刷气泵,自己有牧田电池,放车里比买的任何车载气泵都好用,速度还快! ...

压力会不会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