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6.5W-LED灯泡拆解

楼主(2025-05-14):
飞利浦LED灯泡坏了,2018年买的用了6年多,装在台灯上用得并不太多。拆开看看做工用料。

规格参数,6.5W,600lm

壳子用料还是不错的,塑料里还有一层铝壳帮助散热。

铝基板灯板

驱动电路,下半部分颜色较深,说明灯板温度不低。

驱动电路的反面,BP9916B驱动芯片。用料做工都不错!

测量了一下,问题出在LED灯珠。一般led灯多数是驱动坏多一些,这个是LED灯珠坏,驱动设计还是过关的。主要还是散热不太够,LED提前坏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

网友:
温度太高了,灯珠都烧掉了一颗

网友:
发热量不小啊,板子都烧焦了

网友:
台灯用6.5w还是挺亮的了

网友A:
飞利浦的LED不怎么样   以前的节能灯还行

网友:
这个灯都是其中一个灯珠坏了,装修时买了50个,用了7年开始陆续坏掉了,掰开都是一个灯珠黑了,本想修修还能用,但是经过比较旧灯泡明显比新灯泡要暗不少,于是都不修了,重新买了10个坏一个替换一个,还剩3个新的!

网友:
把坏的那颗短路,可以继续使用,而且使用寿命会比原装的长,我的这样干使用了几年了。

网友:
驱动不错,灯珠热死

网友:
飞利浦就剩个名字了

网友:
台灯用6.5W不太够,我试过,后来换成8.5W才差不多。

网友:
我原来用过一批国产品牌的,质量蛮好,后来同品牌的买的第二批就质量不行,都是灯珠坏,说明驱动偷工减料缩水了。

网友:
LED对眼睛不友好
是不是考虑用什么爱迪生的,不知道有没有闪烁

网友:
线路板变色。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较详细拆机帖
飞利浦的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连接灯头的那截塑料,  内部看上去不象铝材颜色,  应该不是铝塑复合材料,  可能是散热不佳的主要原因.

网友:
做工不错,我买的佛山照明的15w 拆解改造调整限流电阻阻值降功率,调整到10W使用,在塑料外壳上开散热孔,帮助散热!

网友:
驱动电路下半截烤熟了,散热真不行

网友:
看看电路板都两种颜色了,发热量不小,散热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LED不怎么样   以前的节能灯还行

飞利浦早期出口的LED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