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买的调压器和志高水龙头热水器

楼主(2025-05-14):
前阵子热水器被老婆搞坏了,暂时找了个旧的代替,前两天又买了一个,今天快递到了,搭配调压器使用,等找个时间换上去,后面的图是以前捡的感应灯,内置电池容量太小,一星期就没电了,换个大点的,一个多月了还很亮,平时立在暖气片上,丑点无所谓了。

网友:
看着这个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组合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非常好用。你的调压器好高级,竟然还是数控的。我买的号称一万瓦的电位器调节的,用着没问题。中国的这类产品虚标严重,所以直接买了一万瓦的。不过我觉得按键调节的没有电位器的方便,那个数字也只能起到参考作用,调节速度不如电位器的快。

网友:
热水龙头不要买这种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合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非常好用。你的调压器好高级,竟然还是数控的。我买的号称一万瓦的电位器调节 ...

我也这样用了好多年了,这个调压器是8千瓦的,适合4千瓦以下的电阻性负载长期使用,家里还有个一万瓦的,也是按键调节,用了也好几年了,目前天天使用中

网友B:
家里线路太小   用不了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线路太小   用不了这种

搭配调压器降低功率就能用了

网友:
瞬时热水器都是电老虎 不安全 调压还是不错的

网友:
那个调压器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C:
调压器外壳呢

不露个脸

网友:
有个同款志高,冬天用下还行吧

网友:
那个调压器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压器外壳呢

不露个脸

没有壳,买的就是果板,直接果露使用

网友:
电热水龙头对水质要求高,硬度大的水很容易结垢堵死。

网友:
以前水压高,那个垫子老师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壳,买的就是果板,直接果露使用

装壳子吧,安全些

网友D:
暖气片是铁的吗?如果是铁的可以在灯后面粘个磁铁,这样就不会到处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壳子吧,安全些

直接挂在了墙上的暖气管子上,碰不到,果露也是一种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暖气片是铁的吗?如果是铁的可以在灯后面粘个磁铁,这样就不会到处跑了 ...

没粘过磁铁哎,截止到目前还没走失过

网友:
瞬时热水器都是电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