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朋友拆车厂有个和我同款车 可以拆 哪些配件值得拆下来备用?

楼主(2025-05-14):
朋友拆车厂有个和我同款车 可以拆  哪些配件值得拆下来备用?

网友:
直接拖回来,以后缺哪拆哪

网友:
发动机拉回来慢慢拆

网友:
都到拆车厂了,是事故车还是报废车?如果是寿命到了的报废车,没什么价值,该损的都损得差不多了,如果是事故车,那配件寿命可能还没到,可拆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一般来说平时保养换过哪些件,那些件就是易损件,可以拆,再就是启动电机、玻璃升降机、雨刮器、灯、空调压缩机、水箱,至于发动机,一般保养到位,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不那么容易坏,悬挂系统没拆的意义,那些损耗快。

网友:
除了五大总成都可以

网友:
先百度看看有没有通病易坏件

网友A:
看这悬挂不是个一般的车,楼主的丰田应该不是这个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悬挂不是个一般的车,楼主的丰田应该不是这个结构吧

锐志~~~~~~~~~~~~~~~~~~~~

网友:
空调蒸发器,压缩机,减震,启动马达,护杠

楼主:
准备吧车头切下来   拉回家。。。。。。。。。。。。。。。。。。。

网友:
既然是朋友,除了三大件,全部废品价拉回家。不过又说回来了,车家用感觉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除了发动机和大架,有钢印的不能用,其它的都可以留

网友:
得看你有多大的家,农村的话,除了三大件,其它都要,但记得给钱。城里的话,算了。没必要。

网友:
啥都不拆,坏了再算,因为根本猜不到要换哪

网友:
发电机、启动机、空调压缩机等除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除外的辅助转动部件都有可能损坏,价钱都不低

这些都是同类车的高价易损件,我原来的比亚迪S6十万公里后坏过发电机整流器、空调压缩机、涨紧轮。

网友:
大人不做选择,小朋友才做,都拉回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悬挂不是个一般的车,楼主的丰田应该不是这个结构吧

双叉臂一看就高级。

网友:
还是别备了,保存成本太高,命中中率又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