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车厂有个和我同款车 可以拆 哪些配件值得拆下来备用?

楼主(2025-05-14):
朋友拆车厂有个和我同款车 可以拆 哪些配件值得拆下来备用?

网友A:
易损件,各种胶套,减震,

网友:
哪里坏了就去拆哪里,没坏就没必要去捣鼓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网友:
这个真不好估计,有自然坏的,也可能有不小心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损件,各种胶套,减震,

发电机   压缩机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   压缩机  呢?

整车拖回去吧,哪里损坏换哪里

网友:
前后大灯保险杠

网友:
既然朋友拆车厂,那就以后哪里坏了拆那里,不必要先备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电机   压缩机  呢?

正常考虑都会考虑这几种,发电机,起动机,压缩机等,单个人使用其实这几种坏的机率不大,即使拿回来也是仍在一边做备件,但在实际使用中最多的还是易损件,比如前后保险杠,大灯,两侧翼子板,尾灯等外观件,

网友:
最好还是需要哪里去拆哪里,拆多了没地方放置。

网友:
易损件都要备份!!!

网友:
发电机,启动机,燃油泵等都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考虑都会考虑这几种,发电机,起动机,压缩机等,单个人使用其实这几种坏的机率不大,即使拿回来也是 ...

准备吧车头切下来   拉回家。。。。。。。。。。。。。。。。。。。

网友:
准备吧车头切下来   拉回家。。。。。。。。。。。。。。。。。。。

够猛的,直接整车拉回家,省的切割折腾

网友:
整车拉回去吧,哪里需要拆哪里

网友:
要压缩机、发电机、启动马达、散热风扇这几样,体积小存放容易。

网友:
看被拆的是不是高配有没有你车缺失的东西,如方向盘按键,音响主机,空调系统。还有减震你看没有渗油的话拆,胶套之类的就扔了。灯光系统,轮毂,座椅就免了,有膈应。

网友:
全拆了!然后发网上出售,表明拆车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