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接线端子日常生活用的多么?

楼主(2025-05-14):
VE管型端子

各位用过这种端子么?
这种端子平时是不是很少用?

网友A:
反正我没用过,但用过现在那种新的很方便那种。当然,都必须是到网上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没用过,但用过现在那种新的很方便那种。当然,都必须是到网上购买的。 ...

新的很方便那种是哪种?有图么?

网友B:
我一个月大概用两包吧,从0.3到16平方,电柜里除了特殊要求全部用这种端子

网友:
废品站那里淘来两盒,家里线路都是单股硬芯线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月大概用两包吧,从0.3到16平方,电柜里除了特殊要求全部用这种端子 ...

排插接线是不是没必要用这种端子?

网友C:
没用过。这种端子材质是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种端子材质是铜的吧。

好像是铝的

网友:
做标准的就有用,但实际上这种不太实用,并线头还算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插接线是不是没必要用这种端子?

多股的软线用这种,单根的硬线不用端子

网友:
我们俗称”管鼻子“,多股软线要用

网友:
业余场合很少能用到,即使碰到,也直接祭上烙铁焊在一起了。

网友:
铝的肯定不行,铜铝接触会发生电化学反应,易造成接触不良。而且铝材太软压不紧。

网友:
配电箱里面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
信号线用,小功率用

网友:
用得挺普遍的,就是容易掉

网友:
我家里现在只要用软线都会压这种端子,从公司的垃圾堆里捡了不少过来

网友:
这个是rvv 用的端子   网上很多是铝的  还是很薄的   还不如焊锡

网友:
怎么方便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