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航空插头改装有线工具,接好后发现外壳带电

楼主(2025-05-14):
gx20,接了3米的2芯0.75tvvr,零火线焊接处都单独用胶布做了绝缘,然后用热缩管整体包在一起,插头也自带了一个塑料圈绝缘,不可能漏电啊,但是用氖泡电笔测外壳在黑暗处微亮,昨晚用万用表测出外壳对地12v,今天测7v左右,难道是感应电?请教各位大佬,这正常吗?有办法解决吗?
另外,母头这两个插孔,手指肚上的肉会不会挤进去碰到金属件被电到?

网友:
谢谢分享,讨论帖
这个不好处理,外壳焊根地线?

网友:
感应电吧,要求不高可以忽视

网友:
既然两端接线没问题,应该是感应电,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换成三芯线,其中一根做外壳共联消除感应电

网友:
这种插头耐压应该不高,不适合接220V

网友A: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pg_q50s50.jpg_.webp
淘宝的图片,额定125V/10A,安规距离在220V应用不够,没有附加绝缘,极度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i3/2206367849839/O1CN01nc4LCt2MYJY4onfbc_!!2206367849839.jpg_q50s50. ...

我买的页面显示gx20额定电压是250v,GX16及以下是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