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神奇的手机充电器只有4V电压但是带载就升压不敢用

楼主(2025-05-14):
一个神奇的手机充电器只有4V电压但是带载就升压不敢用

放了有几年了吧,曾经所有的电阻都拆下来测过也是正常,怀疑是变压器匝间有故障,只有4V,不敢充手机,反正留着给小东西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看样子有节能模式吧

网友:
看着肉很多,低压应该是休眠或者节能,接入负载以后恢复正常水准

网友:
高级货吧,智能省电充电器。

网友:
5.11V,没有问题啊。

网友:
带线损补偿的,看开关变压器用的线,这种不会匝间短路的,空载电压低还是再检查一下原边反馈电阻,还有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拆都拆了,为什么不研究透真因呢,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一般来说至少也得输出5V吧,不然是谁给谁充电

网友:
明显是智能充电器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啊。

网友:
貌似是同步整流的。。。主控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
空载4.2带载自动变?很神奇

网友:
给小电器用没问题

网友:
以前的不知道,貌似现在有种通用快充头子,每档0.02v微调,能从3v到20v自适应,通电后默认就是3v

网友:
智能充电器

网友:
带载升压,一般都会有压降,确实不一般。

网友:
或许是电容的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节能智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