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动态口令卡

楼主(2025-05-14):
动态口令卡到期了,拆开看看。

到期了,银行也不回收,用了几年还有电

壳子是一体的

只能从正面下手,揭开面板塑胶贴片

找到个缝隙撬开

一跎牛屎,一个晶振,一枚2032

PCB板正面有5个触点,可以从外壳正面5个对就小孔用探针接触到它,估计是写程序用的

可不可以重写程序,让它变个电子钟?

网友A:
正好6位数字,XX点XX分XX秒完美,期待能改程序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6位数字,XX点XX分XX秒完美,期待能改程序的高手

想得美,这些银行用的主控都是加密的,不可能改,得自己用其它的来驱动这个屏...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网友B:
已经扔了两个,这东西太精准过期几天就没有电,改造其它的没能力

网友:
毫无用处的东西,扔了吧。

网友C:
我也拆过,用那个晶振,替换电子表的晶振走时挺准的

网友D:
一直不知道它怎么和银行同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不知道它怎么和银行同步的

没有网络功能,就是靠算法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扔了两个,这东西太精准过期几天就没有电,改造其它的没能力

我这过期两三年的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网络功能,就是靠算法和时间。

对的,就是靠算法和时间,还是有时间误差的,有时候输入动态口令后,手机银行会提示叫输入下一个,那就得等一会儿出下一个码再输入,估计这就是因为时间误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过,用那个晶振,替换电子表的晶振走时挺准的

时间长了累积误差还是有点大,所以有个期限,过期就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网络功能,就是靠算法和时间。

这么说来这玩意的内部计时精度倒是挺高的。

网友:
当初买卡要100块

网友:
电池和晶振可以留下。

网友:
这东西现在不知道还有办理的吗?

网友:
用不到了吧,现在

网友:
我的都是没电了再换

网友:
不是免费的吗

网友:
这玩意没啥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