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右边这个4G集中器仪表干什么用的,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5-05-14):
这种表现在使用广泛么?

网友A:
通断电终端,用4G IoT卡做信号覆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断电终端,用4G IoT卡做信号覆盖的那种

通断电终端什么意思

不是用来抄表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断电终端什么意思

不是用来抄表的么

现在电表都是这种,我这边是内置式的,也有4G模块,停电分分钟的事,抄表只是基础功能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断电终端,用4G IoT卡做信号覆盖的那种

这个只是远程抄表系统吧?
远程断电需要一个带脱扣的空开,这部件在图里没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远程抄表系统吧?
远程断电需要一个带脱扣的空开,这部件在图里没体现 ...

电子电表里自带了所有东西,可能你们那边小区还没改到这种

网友:
远程抄表和控制

网友:
采集器,用来远程抄表用,现在新电表都是智能电表,内部自带采集器,一般分两种方案采集器,一种是无线传输方案,一种是载波方案,这种是外置式的采集器,用在非智能电表而带有485接口的非智能电表上,也可用在智能电表上,也就是说,采集器有两种,集中器也有两种,智能电表也有两种,分别是无线和载波,要分别对应集中器模式才能正常工作,如果集中器是无线的,那么载波的智能电表或非智能电表要装一个外置的无线采集器完成无人抄表工作,如果集中器是载波的,那么无线的智能电表和非智能电表要装一个外置的载波采集器完成无人抄表工作

网友:
其实载波抄表面临挑战,或许会被无线采集器取代,无线采集器信号差,信号容易干扰或被阻挡,采集器与采集器之间的相互链路传输技技术还不太成熟,技术方案是采取接力棒方式,与集中器距离近信号好的采集器直接与集中器连接传输,与集中器距离远信号差的,采取与最近的采集器之间进行桥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桥接方式不成熟,打个比喻,今天A电表与B电表桥接能抄表,明天或许就桥接不成功,可能A电表要与C电表才能桥接,所经的桥接链路层数越多,数据丢失率就越大,抄表成功率越低,所以必须保证一条桥接链路层数最少且信号稳定的链路,这个程序伤透了集中抄表开发厂家的工程开发人员。载波抄表成功率高,采集器抄取电表数据后,不走无线上传至集中器,而是走自身的电力线路上传数据到集中器,只要采集器没坏就能抄表,但对本台区电网会有干扰作用。无线抄表运维人员最喜欢载波方式,出问题少。供电部门最喜欢无线方式,对电网干扰少。

网友C:
抄表用的,这是基础,至于其他功能,要看下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远程抄表用的。

网友:
我只想知道里面用的啥芯片,能不能改成万用表,准确性是不是能更高,那位大神出手改一块,不能把本版块宗旨变了!

网友D:
我们那以前是2根线从电表接出,很多个电表汇一个在远程,现在是每个电表箱安装一个,4g物联网卡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那以前是2根线从电表接出,很多个电表汇一个在远程,现在是每个电表箱安装一个,4g物联网卡便宜了 ...

现在每个电表箱安装一个集中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表用的,这是基础,至于其他功能,要看下说明书

还可以实现其他哪些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实现其他哪些功能呢?

远程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远程抄表系统吧?
远程断电需要一个带脱扣的空开,这部件在图里没体现 ...

表内火线有磁保持继电器,控制电路给正负脉冲就可实现供电断电动作,平时继电器零耗电。

网友:
朋友在做这个智能电表业务,目前他们公司已经安装了近20万套。可以通过手机端小程序来实现电表的电费充值、合闸送电、欠费断电等。目前常用的智能电表有三种方案:蓝牙通信(成本最低,但是不能实时查询或控制电表)、RS485+采集器(多个电表共用一个4G采集器,没有供电问题,安装较麻烦)、4G联网(每个电表自带物联网卡,用电池只能定期发送数据,成本最高,现在SIM模块已经低于19元,是以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