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把刹车器拆了,来令片拿出来了,有人知道这个来令片是什么材质么?

楼主(2025-05-14):
这个来令片算不算金属的?

网友A:
一般是树脂掺金属粉末,这个好像没啥好讲究的,
经常坚持,不行就换。
有一种说法,仅供参考。好的碟片,一定要用差的莱宁片;
差的碟片,一定要用好的莱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树脂掺金属粉末,这个好像没啥好讲究的,
经常坚持,不行就换。
有一种说法,仅供参考。好的碟片,一 ...

差的莱宁片不伤碟片么

怎么知道碟片质量的好坏?

网友B:
刹车片里面是金属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片里面是金属颗粒

金属颗粒和树脂的混合物么?

网友C:
树脂的,跟我原车的一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脂的,跟我原车的一个颜色

哪里可以买到金属来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金属来令片?

拼多多搜:全金属来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的莱宁片不伤碟片么

怎么知道碟片质量的好坏?

碟片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是会侧重某一方面的性能。
我用过的,最好的碟片,就是喜玛诺的三明治结构的碟片,
适合长下坡,我骑秦岭的时候用过。
只不过,当时也不了解,忘记了用全树脂的莱宁片,所以磨损很快。

莱宁片的质量与碟片相似,也是侧重某一方面的性能,全树脂的不耐磨,
但是,不磨碟片,反过来也一样。

我猜,这就是碟片莱宁片需要高低搭配的理由。
总的来说,换碟片相对麻烦,所以,一般会选择磨莱宁片,
比较经济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