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万用表发现一个严重的bug

楼主(2025-05-14):
off档关机时出现严重短路(大短),其它档位正常,这样严重的短路也就意味着关机时会非常耗电电池很快耗尽。

网友A:
Re:T21L万用表发现一个严重的bug,关机时短路

难道是说电池在一直供电状态,那就麻烦了,肯定会耗电的

楼主:
Re:T21L万用表发现一个严重的bug,关机时短路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说电池在一直供电状态,那就麻烦了,肯定会耗电的

主要是off档关机时严重短路,这是转盘设计缺陷,这要自己改动加个开关断了电池电压才行,不加装开关电池拆来拆去也麻烦

网友B:
关机过程从LDO断开了电池负极,接地了LDO的输出(C17),应该是正常现象。

大部分有单片机的设备关机都是接地的,可能是为了IC彻底放电,有利于下一次通电时严格的上电时序。

比如拨动开关控制小型便携设备开启和关闭,VCC一侧导通另一侧通常接地。

网友:
哪就在电池端加个开关呗

网友C:
是测电池正负极电阻吗?

我刚测了下,off下,电池正负极电阻从10M慢慢涨到了无穷大啊,用可调电源可测不到一丁点电流,换其他档位大概是4MΩ+。
是不是你的这个表出问题了?

网友:
没看懂。。。。。。关机后,电池有多大电流损耗?

网友D:
哎~~~~你测量的地方不对吧,怎么可能有这么低级的设计错误我有些设计也是一样在关机时也把电路的电源输入口短路掉。

网友E:
如果是严重短路电池挺不住几分钟的,如果是通病,早有人发现了。
楼主再跑下电路吧

网友:
怎么可能有这种低级错误,怕是你的表有问题吧!

网友:
要看是不是真短路你电池那里串个表测电流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你指针表测的有问题,或者21L坏了。我测了下,首先关机时电池端阻值10M,没问题,开机待机电流3ma,考虑到可能是开关机过程中转盘滑牙会扫过某些元件造成瞬间电流大?

开机过程中的最大电流40ma,因为第一个NCV档蜂鸣器会叫两声。

关机过程中的最大电流也是40ma,也是因为NCV要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你测量的地方不对吧,怎么可能有这么低级的设计错误{:01 ...

就是,他以为设计者会犯这底级错误,要真如他想的那样,这表一天一袋子电池都不够用,明显自己分析电路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严重短路电池挺不住几分钟的,如果是通病,早有人发现了。
楼主再跑下电路吧 ...

他测的是图中LDO稳压管的输出脚滤波电容,转盘关闭过程是先断电池负极再短接不会同时发生,除非转盘磨损老化,估计概率不大。

楼主,如果是因为耗电快怀疑电路问题,测测关机和工作电流就行,还有通断、背光,改锂电性价比高,低端数字表耗电很正常,每天使用锂电综合成本很低。

网友:
测量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测电池正负极电阻吗?

我刚测了下,off下,电池正负极电阻从10M慢慢涨到了无穷大啊,用可调电源可测不到 ...

off档是三端稳压输出端短路,不是电池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过程从LDO断开了电池负极,接地了LDO的输出(C17),应该是正常现象。

大部分有单片机的设备关机都是 ...

ldo负极好像一直都是通的

网友:
和我犯的一样的傻。
以前修一个能开机不能测量的表,关机状态查到IC供电竟然是短路的,还以为找到了问题所在,我真是个大聪明啊哈哈!
换了贴片电容现象依旧,过一会才番然醒悟,最后返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