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我的福禄克15B万用表加个磁铁,工作时可以吸在设备上

楼主(2025-05-14):
一块旧的万用表,检修设备时不好放,今天正好车上找了一颗螺丝一个垫片一块磁铁正好能安在表的胶垫上,能直接吸到设备上,下面上图

安好的样子

背面

就是这几个零件

螺丝反向上正好落在垫片孔里

测试好再打点螺纹胶防止松脱

大吸力磁铁

吸在车上

网友:
长期在磁场不知道对屏和精度有没有影响,笔头针都弯了

网友:
只要不是指针式万用表,应该不可以这样改造一下,挺方便实用的

网友A:
改装很好,为什么表要打两个孔呢?

网友B:
放工具包里会不会与其它工具打架啊..

网友:
方便的改造,就是磁性

网友C:
这是前几天发帖屏幕自己裂开的那块表吗

网友:
感觉应该放里面,不然铁屑沾上不好清理

网友:
这个头的磁铁,吸上去不好拿下来了吧

网友:
实用,非常可以啊

网友:
有看见裂的看来福禄克干活也不咋地,估计大部分买他都供着

网友D:
这个,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了吧,除非你工作单一,这个放到电路板上就是炸管子

网友:
这个磁铁的磁性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工具包里会不会与其它工具打架啊..

这个是放车上,到现场维修作业用的,平时在家有另外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前几天发帖屏幕自己裂开的那块表吗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很好,为什么表要打两个孔呢?

右侧那个孔里面有个隐藏的按钮,在AC电压档按一下能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了吧,除非你工作单一,这个放到电路板上就是炸管子 ...

这个就是在外面干活用的,维修的都是大铁家伙,所以搞块磁铁方便,以前都是让徒弟拿表,现在经济效益不好,徒弟去自立门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在外面干活用的,维修的都是大铁家伙,所以搞块磁铁方便,以前都是让徒弟拿表,现在经济效益不好 ...

徒弟跑路了

只能磁铁外挂

网友:
简直是个免费的好帮手。

楼主:
师傅们,今天测试了。磁铁太强了吸在平整的铁上拔不下来改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