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烦请推荐下USB3.0或以上速率具有写保护功能的3.5寸硬盘盒或硬盘座或易驱线

楼主(2025-05-14):
麻烦各位大神推荐一下现在还能买得到的可使用3.5寸机械硬盘并且传输速率在USB3.0或以上,且具有硬件写保护功能的硬盘盒或硬盘座或易驱线的产品,请麻烦告知型号,谢谢!

补充内容 (2025-5-17 13:19):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啥是写保护开关,图补在后面贴子上了,那个有个开锁和闭锁标志的开关就是。

网友A:
很稀少,建议用2.5的改12V电源

网友:
是的,其实加上12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硬件写保护?这个功能在硬盘盒上倒是听说的不多,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稀少,建议用2.5的改12V电源

要用到3.5寸的机械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写保护?这个功能在硬盘盒上倒是听说的不多,有什么意义呢?

嗯,我目前在用的是多年前买的SSK的USB2.0的3.5寸硬盘盒,带硬件写保护开关,除了速度慢点其它真好用,到别人的设备上用不怕病毒和误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写保护?这个功能在硬盘盒上倒是听说的不多,有什么意义呢?

跟U盘写保护一样防止病毒感染或者误操作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429-1-1.html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484-1-1.html

楼主:
我现在用的盒子就是SSK的HE-G1301的,USB2.0带写保护3.5寸的。SSDK有后续产品HE-G3301,也就是你链接提及的盒子,但早就停产了,现在没有卖的了。。。

楼主:
哦,看来SSK除了HE-G3301外还有一款HE-S3300也是有写保护的。但一样,停产没卖的了。。。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2.5寸盒子USB3.0带写保护的新盒子很多,而3.5寸的根本找不到。。。能找到的3.5寸新盒子都不带写保护。。。

网友:
很想 知道楼主这个3.5硬盘放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买个2.5固态也花不了多少个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到3.5寸的机械硬盘啊。

你肯定不知道2.5和3.5的SATA接口尺寸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知道2.5和3.5的SATA接口尺寸是通用的

不好意思,我发贴时可能没仔细看你的贴,原来你说的是把带写保护2.5寸的盒子改成3.5的。。。这个是到最后实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3.5寸盒子才干的事。。。

网友C:
以前买过飚王的好像有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飚王的好像有写保护

我现在一直用了很多年的飚王HE-G1301就带有写保护啊,不过是USB2.0的,现在想找USB3.0的找不到。。。
据我所知,飚王USB3.0带写保护的有HE-G3301和老版本的HE-S3300(新版本的HE-S3300缩水且把写保护功能取消了),但都早已停产市面上买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发贴时可能没仔细看你的贴,原来你说的是把带写保护2.5寸的盒子改成3.5的。。。这个是到最后 ...

你可以用SATA公对公的线配合12V SATA电源线做成你要的东西,弄个壳的事

网友:
没见过这种产品,太小众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SATA公对公的线配合12V SATA电源线做成你要的东西,弄个壳的事

实在找不到,万不得已才走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