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进水电源 DSS100-2105000

楼主(2025-05-14):
估计进水,在室外雨水很长时间,通电绿灯亮带负荷一段时间红绿灯交替闪烁。疑进水打开外壳确实。佛山市迪智电源有限公司生产。

认证多,标注有日糸风格

集成块拍不清楚,初级是普通电路,次级431光耦方案。但8脚集成块不清楚估计不会是控制指示灯红、绿的。

用料中上档吧

上面铝片是专为开关变压器散热的

有硅胶散热贴传导热量

楼主:
标注21伏5安不清楚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
电源的质量不错。

网友:
变压器和电容都很大,应该能上5A

网友A:
做工不错,值得修理一下

网友:
电动工具充电器么,刚好5串21V的。

网友:
好产品都出口了,国内只能捡垃圾。

网友B:
改成五串电动工具的充电器

网友:
很好的电源,修一下试试吧

网友:
看高频变压器就知道电源蛮好的。

网友C:
如果进过水,那么拆开清洗,清除腐蚀部位,烘干后再通电试机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值得修理一下

拆开干燥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进过水,那么拆开清洗,清除腐蚀部位,烘干后再通电试机修理。

是的,已清洗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五串电动工具的充电器

没坏的,通电带负荷后发热结露保护了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五串电动工具的充电器

21V5A就是锂电池的电动工具充电器,大功率的。好东西。一般的电动工具锂电池充电器是21V1A或者2A的。

网友D:
进水居然没炸,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居然没炸,运气不错。

雨水干净,只在低压侧积聚。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电源用料相当不错,少见,修好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