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这个红外热成像氧化钒探测器怎么拆下来

楼主:
高手们请教一下,这个东西怎么从线路板无损拆下来,能拆下来吗?

网友A:
铁板烧,从后面加热试过么

网友B:
拆不了的,拆了就废了,人家是邦定在PCB上面的,,,你化学溶解封胶是可以的,但是没办法进行二次利用了,金线是焊死在铜皮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不了的,拆了就废了,人家是邦定在PCB上面的,,,你化学溶解封胶是可以的,但是没办法进行二次利用了, ...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想拆下来换一个上去的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从后面加热试过么

还没试,怕弄不好,热风枪吹行不?

网友C:
别说换吧,就算拆的可能性也很低,这不是模块化设计,通常焊死在板上,就算勉强拆了,想换别的规格感应器,引脚,电压,ic支持么?

网友D:
你这黑胶下面应该是金线飞丝连接的吧,如果是那你就没法弄了

网友E:
这是个高级玩意,看来3楼的答案是对的,如果确定是坏的,可以做破坏性拆解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换吧,就算拆的可能性也很低,这不是模块化设计,通常焊死在板上,就算勉强拆了,想换别的规格感应器, ...

这不是看看高手有没有知道 怎么弄的吗,难度肯定不小,甚至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黑胶下面应该是金线飞丝连接的吧,如果是那你就没法弄了

那就把黑胶去除后看看啥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高级玩意,看来3楼的答案是对的,如果确定是坏的,可以做破坏性拆解玩玩。 ...

试试看看,反正已经坏了

网友F:
这个能买到配件吗?能买到就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买到配件吗?能买到就能拆

我有个热成像摄像头的板子上面有,只能拆旧件,估计新件买不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想拆下来换一个上去的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

本来以为你是超级高手,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以为你是超级高手,现在...........

哈哈,菜鸟一个,瞎折腾,网上没有这方面的维修方法,过来找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板子只能整个换

楼主:
网上买不到这种板子吧,没搜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没试,怕弄不好,热风枪吹行不?

传感器里面有真空层,拆开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里面有真空层,拆开容易失效。

嗯嗯,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弄到电路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