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直流电源模块加电白屏,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14):
两年前买的,也没用过几次,今天翻出来发现开不了机,加电就是白屏。对电源键有反应,加电后输出端有约3伏电压,按电源键后输出电压消失。把控制板和功率板分离,单独给控制板加3.3伏电压,依然是白屏。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么屏幕烧了 或者是单片机掉程序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OLED屏幕,要么屏幕挂了,要么程序问题,要么就是板子某个电压不对,导致全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屏幕烧了 或者是单片机掉程序了。

谢谢回复,刚才发现编码器三个脚之间电阻为0,这不正常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才发现编码器三个脚之间电阻为0,这不正常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 ...

这个牌子的通病,将电容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通病,将电容换掉就好了。

谢谢,这个信息很重要,是把电解电容全换掉吗?

楼主:
向大家报告一下,故障原因是显示屏排线的问题,第一次见到用贴片排针作显示屏排线,这种排线很脆弱,检查中发现大量排针虚焊,显示屏小板贴片焊盘受力很大,出问题很难更换,更换排针过程中还撕掉一个焊盘。换好排针并用硅胶补强,机器恢复正常。以后再出问题就准备用软线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