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浅谈一下我蚊拍改锂电所中的坑

楼主(2025-05-14):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只是想简单的把电蚊拍改锂电结果未能成功,

详细可是看我的上一个帖子求助 电蚊拍改18650电池也问题求救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最近又有点时间  所以 再次折腾一下 一开始老是烧充电板 一直以为原因有几个

1:电路板会不会有高压返回
2:会不会有反向电流
3:充电板会有会质量不好

以上三个想法 一一去验证一下

为什么把充电板放到最后 因为正常用 他是没问题的 放电蚊板里就不行了

首先 我手上刚好有几个5v的tvs二极管 和一些料板

所以 加在了正与负之间 ,试试是不瞬间高压烧板子

不要看这个接线 这是原来的  这里只是画一下元件加的位置而已

经过试验并不是, 板子依旧会烧!

因为家里只有万能表不能很好的测试 所以向下继续试

这次在 电源正板处加上二极管 看看是不是有反向电流影响

结果发现还是不行

到之里 已经烧了4板4056充电板了

还有 一些兄弟说 加电容  板子输出上本来就有10uf的贴片电容的 加和不加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还是加了  加在输入正负之间

结果还是烧板子

至此不得不怀疑是板子的问题的
虽然 板子单独使用是正常的.(不接入电蚊拍的时候 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都是正常的,奇怪!)
没办法 网上找不到其他芯片的板子 (感觉现在网上这个板子都是一个厂生产的 买了两次不同商家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干板子去

这个板子已经烧了好几片了 4056和一些电容都已经激穿了

在网上买了几片tp4056X原装片还有片cj4056h(这个传说能耐高压)

至于电容直接在坏的电脑主板上拆!!

结果发货回来的时候 cj4056h给我发漏了 先不管了 先把tp4056x换上再说

还好我有工具 不然不知道怎么办  好想要张工作台 现在只能趴地上

干他  4056还好说够大 电容 没有放大镜真tm的惨!!!太少了 风大吹飞风小难化锡!!

在换芯片之前我先换的激穿的电容 但发现芯片还是坏了 只能把芯片也换了

修好了 上机再试 这次竟然好了 所以说  就是板子的问题 这些板子 有可能是电容的耐压有问题

现在 到这里折腾完了 总结最近买充电板要少心 电容漏电 耐压低 芯片容易坏

有条件的可以换一换先

又或有一些大佬用过有保证的店去买

测试待机电流 (我没有换芯片之前的待机电流非常大这次测试了下 很好基本等于无)

测试工作流

最终组装好  完成! 顺便把所有tp4056x换上原来的板子上!!!

谢谢大家!

网友A:
总结下?芯片问题?

网友:
最后原来是MLCC的锅

网友:
那为什么单独工作又是正常的呢?

网友:
我直接装个18650电池盒,反正一年也不用充一次电,冬天不用时还可以拿出来干别的用

网友B:
我更换了不下10个电蚊拍了,没有出现烧4056充电板的问题;内部的18650直接焊好用热熔胶固定就行。

网友C:
用小台钳夹电路板,好别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下?芯片问题?

对的 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 你说他过流吧 工作电流也不大 你说过压吧 tvs 和稳压电路也做过 稳压电路是用4.1v的稳压二极管加电阻限流后加三极管放大的 可以保证电流和电压都够 都稳 但他就是会烧  关键是这板子 自己没负载都有漏电

今天把其他还没用的板子都换成了tp4056x芯片 待机电流就正常了 其他的元件都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台钳夹电路板,好别致啊~

试过用老虎钳 加弹筯助力 但老虎钳容易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换了不下10个电蚊拍了,没有出现烧4056充电板的问题;内部的18650直接焊好用热熔胶固定就行。 ...

有可能最近这批有问题 我记得以前买的芯片都是tp4056a的  但 最近买的两家都是4056e

网友:
4056这板子挺成熟的呀。,各种单锂电的电路换了2-30个,没有见烧过,全部正常使用。电蚊拍也改过近10把,都是亲戚朋友同事,三姑六婆的。

网友D:
避免烧充电板有个办法,充电板外置(充电时电蚊拍不使用),或者充电口用那种圆口带通断触点的插座,不充电时充电板与电池是断开。

网友E:
电源用什么改的看着不错

网友F:
为什么非要用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避免烧充电板有个办法,充电板外置(充电时电蚊拍不使用),或者充电口用那种圆口带通断触点的插座,不充电 ...

这个是个思路,可以用不带保护的充电板 用mos管开关 充电里usb 上有电压 mos管导通  另一个mos断开 充电拍不使用
电池自带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非要用4056?

因为买了4056的板子  有问题不死心 折腾是没有极限的 最终的归宿是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用什么改的看着不错

那不是电源 是我改的三电压版的焊台 通杀所有焊台发热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832-1-1.html

网友:
原件质量太坑了

网友:
原板子 为了省成本  估计用的都是10V的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