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空气开关有人用过么?为何长相这么奇特

楼主(2025-05-14):
德力西CDH3分断可视隔离开关
德力西CDH3分断可视隔离开关,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230V、400V,额定电流32A至125A的电阻电路中,主要供无负载情况下接通或断开电路,用做线路与电源接通之用。适合线路检修时隔离电源。

这种是空气开关么?
这种开关具体怎么使用?有人用过这种开关么

网友:
头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A:
貌似是个断路器,俗称闸刀

网友B:
就是一个带了锁定功能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断路器,俗称闸刀

闸刀是下面这样子

网友C:
隔离开关,带锁定的,不是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带灭弧的。
理论上不能带负载推拉闸。

网友:
隔离开关  啥作用都没用的    就只能通断   不能带负载送电和断电

网友:
铁环吗,感觉会不敢去拉

网友:
没用过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开关,带锁定的,不是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带灭弧的。
理论上不能带负载推拉闸。
...

为何不能带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何不能带负载

没灭弧功能,轻则损伤触点,重则拉弧引发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灭弧功能,轻则损伤触点,重则拉弧引发事故

有空气开关还不够么?

为何有些地方同时配备隔离开关和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带了锁定功能的开关。

外面的金属环是干什么用的?是装饰么

网友C: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功能。更像刀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功能。更像刀闸。

这种隔离开关和刀闸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1P隔离开关,类似刀闸,可视隔离开关,空开是不可视的

网友:
拆开看看吧 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的金属环是干什么用的?是装饰么

锁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