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DIY一款极核AE电动车72V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5-05-14):
第一步,测量电池仓的尺寸,并根据电池仓的尺寸定做一个电池盒子。

第二步根据电池盒子的尺寸选择匹配的电芯,选用宁德三元66.2AH电芯,采购20

第三步选择保护板,极核AE8是带通讯的一款保护板,市场上普通的保护板不能匹配,所以必须要自带极核通用的专用保护板,在某宝上搜索“极核保护版”搜索武汉彦阳是唯一有集成式保护板的厂家,选择一款150A电流的。
第四步制造电池完后上实车进行测试,仪表显示正常准确

极核电动车增容电池匹配非常完美,功能也没丢失,在制作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要要注意,欢迎留言评论区交流(V137/2033/3458)!!!

网友A:
这是硬广还是软广?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网友B:
刚组了一个48V30AH的电瓶,实测70公里还有点电,估计还能跑5公里以上。
400W的电机。

网友:
电池怎样焊接》????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比较直观

网友:
硬广?水文?主打两个字,广告?

网友:
按需自取吧

网友C:
如何DIY一款极核AE电动车

网友D:
crrl-C, Ctrl-V明显不完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DIY一款极核AE电动车

按照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rl-C, Ctrl-V明显不完整呀

图片上传了,可能操作有问题,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怎样焊接》???? ...

激光焊接或者 让卖电芯给把极耳转一下镍片,再用烙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广还是软广?

极核车友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组了一个48V30AH的电瓶,实测70公里还有点电,估计还能跑5公里以上。
400W的电机。 ...

电机小,输出电流不大,跑的里程远点,电机大就跑不出来这么多的里程了

网友F:
建议先发有技术含量的内容再附加广告,这样大家会比较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发有技术含量的内容再附加广告,这样大家会比较有兴趣。

其实制作这个电池,里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楼主:
知识共享,里面还有很多参数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