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放食用碱煮芸豆,红豆,煮开5分钟就非常容易烂 不用高压锅。

楼主(2025-05-14):
以前煮豆子,高压锅都烂不了,,,

现在放食用碱煮芸豆,红豆,煮开5分钟就非常容易烂 ,再放凉20分钟。不用高压锅。

1.然后你把碱水换掉几次。再煮开,煮烂。超级好吃的红豆沙。

2.碳酸氢钠里面,钠离子含量很大,不能多吃。和盐一样。要反复换水的

楼主:
化学揭秘(52)煮豆快熟法
2022-10-22 06:00 发布于:山西省
要想不生病,应常吃五谷杂粮。可五谷杂粮虽好,却难以烹煮,尤其是豆类杂粮,通常都有坚硬的外壳,煮不烂的话,很难下咽。现在人们都知道用高压锅来煮,很容易就能将豆煮烂。但是在古代,人们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有一本写于1838 年的书,介绍了两条煮豆的秘诀:一是用河水或溪水,而不用井水;二是如只有井水可用,就在里面加入苏打粉,随着苏打粉的加入,水会变白变浑,一直加到水不进一步变白为止,然后用澄清的水来煮豆。

你能用化学知识来解释这一现象吗?

真相是这样的

分子美食学的创始人蒂斯曾用实验来验证这种做法,他首先想到的是,苏打粉的加入增加了水的碱性,是不是酸碱性对煮豆会有影响呢?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蒂斯拿了三个同样的锅,放了同样多的蒸馏水与豆,在同样的火力下煮。第一口锅不另外加东西作为对照,第二口锅中加了一些苏打粉增加碱性,第三口锅中加了一些醋增加酸性。

等到第一口锅中的豆煮熟,三口锅中的差别就能明显看出来:加了苏打粉的豆已经煮开花,而加入酸的锅还依然坚贞不屈。

为什么加碱有助于把豆煮烂呢?这是因为豆类的坚硬外皮是由果胶和纤维素组成的,而果胶分子中有大量的“ 羧基”,在酸性环境中,羧基会老老实实地待着,但在碱性环境中,羧基的氢原子会“离家”出走,羧基会因为缺了一个氢而带上负电。不同的果胶分子都带上负电,就会互相排斥,从而使豆皮遭到破坏。

在水里加苏打粉,其作用并非仅仅是增加碱性。我们知道河水、溪水与井水的区别在于水的“ 硬度”,水的“硬度”是衡量水中钙与镁含量的指标。井水中的钙镁离子多,水的硬度就高。

苏打粉(碳酸氢钠)能与钙镁离子结合生成沉淀,加入苏打粉后看到水变白,就是沉淀出来的碳酸钙和碳酸镁。当没有更多的白色物质产生就说明其中的钙镁除去得差不多了,经过澄清的水,其“ 硬度”就大大降低了。

为了证明水的硬度对煮豆的影响,蒂斯用两口同样的锅,同样的火力,同样多的蒸馏水与豆来煮,不同的是第二口锅中加入了钙,增加了水的硬度。45 分钟之后,蒸馏水煮的豆已经完全熟透,而加钙煮的豆还非常坚硬。这是因为钙离子含有两个正电荷,能与豆皮中的植酸和果胶结合,从而使豆皮更加难以破坏。

以上我们讲了煮豆的技巧,现代人当然用不着这么复杂,因为现在我们饮用的桶装水多是经过纯化的,水的硬度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可以用高压锅来煮豆,可以大大提高煮豆的效率。

虽然说煮豆时放一点苏打粉能使豆子更加熟烂,不过,放了苏打粉的绿豆汤中会有一些多酚化合物,在碱性条件下会被氧化,生成棕褐色的色素,从而使绿豆汤变色,此外,酸碱性也会影响绿豆汤的味道。

网友A:
啥豆子高压锅都煮不烂,你不会是直接干豆下锅煮吧,我记得好像都是泡水一夜后下锅煮???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豆子高压锅都煮不烂,你不会是直接干豆下锅煮吧,我记得好像都是泡水一夜后下锅煮???

清水泡了一夜,再煮一样硬邦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水泡了一夜,再煮一样硬邦邦的。

那可能是我没吃过的什么高级豆子,我吃过的好像没听说有这么难煮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网友:
目前为止都是高压锅煮的,夏天的时候在超市买各种豆子,
红豆绿豆,再配一点点芸豆,白豆各种豆。
放冰箱里消暑,中午懒得烧就当中饭。

网友B:
记得夏天煮绿豆放点食用碱就是烂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水泡了一夜,再煮一样硬邦邦的。

不正经的豆

网友:
非常喜欢吃豆粥。不过“要想不生病,应常吃五谷杂粮”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高碳水不仅使人发胖,还有利于癌细胞生存发展。现在讲究的是“生酮饮食”。
当然我是吃啥也不胖的体质,不忌口

网友:
下回熬豆粥放点碱面试试

网友:
不错的很好的经验,还有科学讲解

网友:
我们这儿夏天煮绿豆粥、端午煮粽子都会加一点小苏打

网友:
干豆子需要提前用水泡,泡软了就容易煮烂,用科技狠活损失营养。

网友:
用食用碱和小苏打煮东西方便倒是方便,就是不好吃,不管怎么淘洗,都会有怪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水泡了一夜,再煮一样硬邦邦的。

硬邦邦的这几粒称为豆公。

网友:
高压锅煮不烂的豆子叫“犟豆”,它是永远难烂的豆子~不过一堆里只有几粒,全是犟豆的还没见过。
碱水助烂是常识~蚕茧缫丝都要加碱才成~煮苞米餷粥都喜欢加碱才又烂又香,而且会上瘾。
饮食专家不建议煮饭加碱,据说害处多多。

网友:
不用接秘,豆子炒炒,再加碱煮,烂的更快,过去每年腊八,母亲用扁豆煮腊八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夏天煮绿豆放点食用碱就是烂的快。

北方人都爱喝糊涂,就是玉米皮打碎的小颗粒,如果不放碱,怎么熬都熬不出玉米香味,都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东北的老年人煮粥都喜欢放一点点碱(吃的时候感觉不到碱的味道)可以熬出米油皮和香味,过去用焖锅煮红小豆做豆沙馅也放碱,现在用电饭锅煮都不用加碱了只要保证豆子是去年秋天的新豆子就很容易煮烂。

网友:
从小熬粥都放一点碱面,现在有了高压锅了就不再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