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T12控制板与手柄的接线图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这个T12控制板是我两年前在PDD上买的,买完就放起来吃灰了,最近翻出来想要做个T12烙铁,可是店家黄了找不到接线图了,航插五脚字标T+.Vcc.Gnd.Sw.H,接上24V输入测T+.Vcc与Gnd之间均无电压,和其它控制板接线字标不一样,淘宝拼多多还找不到同款,不知道哪个大神知道这款控制板与手柄的接线方式,希望能教教我,万谢

楼主:
求赐教,拜谢

网友:
个人看法,T+是T12的正极,SW是休眠开关,Gnd是地,H是温度接点(用T12烙铁头就接通H和T+,T12是2线制测温,用JBC 烙铁头就断开H和T+,JBC是3线制测温,),vcc是电源但看PCB没有接元件。

网友:
智能焊台很多有有工具检测功能,没有接手柄和烙铁芯,显示无工具或ERR,不会送电。

网友:
以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