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特性研究-阻抗、Esr、谐振与频率的关系[原创干货]

楼主(2025-05-14):
电容特性研究-----阻抗、Esr、谐振与频率的关系
------借过一世

在测试电解电容时,发现超过一定频率,电容值变成负数了?这是咋回事呢?

10000uF电解电容在4800Hz 时变成-157mF                                 等效的电感值
这里的“电容变成负数”指的是阻抗的虚部变为正,即从负的容抗变为正的感抗,所以看起来像是从电容变成电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电容本身变成了电感,而是整个元件的阻抗特性在特定频率下由感抗主导,表现出类似电感的特性。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电解电容怎么从正的变成“负”的,我们选用如下仪器进行测量:
数字电桥型号:浩蔓NJ100A
+4端BNC测试板,方便测量。
因为这个型号的电桥具有扫频功能,并且价格只有几百元,money没有问题。毕竟安捷伦或者同惠的带有扫频功能的仪器价格非常高,做为普通用户只能去实验室测试了,不太方便。

                    10000uF电解电容1kHz步进扫频曲线
观察曲线发现:
在4kHz-5kHz时,Cs(串联等效电容)波动很大
<4kHz ,   Cs从10mF先稍稍降低到9mF多,然后快速上升到31.3mF
4kHz-5kHz,Cs骤然降到-82.1mF
>5kHz ,   Cs逐渐升高,但到100kHz时,仍是负值
为什么曲线是这样的呢?
为啥电容还变成电感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电容和电感在交流电路中的行为,特别是谐振现象和频率变化对阻抗的影响。
首先,我应该回顾一下电容和电感的基本特性。
电容的阻抗是Zc = 1/(jωC),也就是- j/(ωC),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小
电感的阻抗是Zl = jωL ,而电感的阻抗则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大。
这里的j代表虚数单位,ω是角频率。,
谐振的条件是什么?
对于LC电路来说,谐振频率是当感抗和容抗相等时的频率,即ω0 = 1/√(LC)。
在谐振频率f=1/(2π√(LC))时,电容和电感的阻抗相互抵消,整个电路的阻抗变为纯电阻性,如果是串联谐振,阻抗最小,并联谐振则阻抗最大。
电解电容由于其结构,通常会有等效串联电感(ESL),这会形成一个LC串联电路。这时候,电解电容的阻抗特性会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
结论:
**低频时**,电容的容抗 ZC = − j/ωC占主导,表现为电容性,阻抗随频率增加而降低;
**谐振频率时**,容抗与感抗ZL=jωL相等,阻抗最小(等于等效串联电阻 ESR),电路呈纯电阻性;
**高频时(超过谐振频率)**:,感抗开始占主导,感抗超过容抗,阻抗虚部变为正,阻抗随频率增加而上升,这时候整个元件表现出电感特性。
**关键结论**:
- 电容本身不会“变成负数”或直接变为电感。但由于寄生电感的存在,在高频下其阻抗特性由感抗主导,等效电路表现为电感行为。
- 电容的容值C 始终为正,变化的仅是等效阻抗的虚部符号(从负到正),反映感抗占优。
因此,超过谐振频率后,电解电容的**等效阻抗特性**类似于电感,但其物理本质仍为电容,只是寄生参数导致的高频响应变化。是整个元件的阻抗特性在特定频率下由感抗主导,表现出类似电感的特性。
- 一般应用情况,电容工作在谐振频率以下。
这里的测试器件是电解电容,但对于陶瓷等小电容,也有同样的特性。 --图片摘自网络,下同。

      阻抗Z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电容越小,自谐振频率越高
10000uF实际测试Z情况如下:

           10000uF阻抗Z在10Hz-100kHz的变化曲线
        谐振4kHz时Z最小20.8mΩ

下面我们看下Esr(Rs)的情况
Esr的曲线,比谐振点偏小一点的频率处达到最小
低频时,介质损耗占主导,高频时电极损耗占主导

10000uF实际测试Esr情况如下:
10000uF电解 Esr=Rs在10Hz-100kHz的变化曲线
10Hz时最大83.5mΩ
3kHz时最小20.5mΩ(谐振频率4kHz)
上图中70.3kHz处是30.381mΩ
上方曲线显示,普通小容量电解电容与低ESR电解电容的ESR曲线,
    蓝色线:普通小容量电解电容
    红色线:低ESR电解电容
普通电解电容在较大的频率范围内其ESR值变化并不大。
电容ESR的大小跟电容的制造有关。
材质不同,ESR有区别。
材质相同,则容量越大,ESR越小,约跟容量的开方成反比。
同一品种的电容,耐压越高,ESR往往更低。
就材质而言,电解电容的ESR明显高于薄膜电容。
在电解电容中,铝电解电容的ESR又高于钽电解电容。
在薄膜电容中,聚丙烯、聚苯乙烯等材料的电容ESR较小,一般是10mΩ级。
如下图:(转载自CSDN 沙漠的甲壳虫)

进步思考
自此,似乎阻抗、Esr与频率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了,但作为搞器件研究的我还有疑问:
那就是:
    为啥电容值在谐振处的Cs都是先上升再下降到负的呢? 网上搜索的图片也没有这个剧烈变化过程!
    难道电容在谐振处会突变? 还是仪器出错了??
谐振时:220uF的电容Cs最大达到30.3mF,Z最小,D值最大
谐振频率公式: f = 1/(2π√(LC))
式中:
     L未知
     谐振频率f取141kHz
     C 取30.3mF
按照这个反推等效电感L为10nH左右,与实际相符。
结合上面分析谐振频率的结论,事实上电容不会突变,真实原因揭晓如下:
理论计算中: 容抗 ZC = − j/ωC
                   实际测量中: 容抗 ZC = − j/ωC+jωL
谐振时:       容抗 ZC = 0
由于金属引线本身就有电感,再好的电容也有寄生电感, 所以实际上,仪器是按照上面的第二个公式来测量电容的容值的。
    当在谐振点附近,将要到谐振点时,实际容抗 ZC < 0,但趋近于0,但仪器显示没有考虑寄生电感这个参数,仍然是按照理论公式ZC = − j/ωC进行的计算,于是产生了看似奇怪的曲线
当 ZC趋近于-0时,电容值C趋近于正无穷大;
当 ZC趋近于+0时,电容值C趋近于负无穷大
    结论:谐振点处出现突变曲线的原因,是显示容值时没有考虑电感影响导致的,之所以出现正负无穷的突变是由于电感抵消了电容的容抗,让电抗=0后等效计算导致的“幻像”。
    上面照片中,没有出现正负无穷大,是由于用1kHz步进扫频的缘故,突变细节没有完全展示出来。

    希望读者在评论区能补充排除真实的寄生电感后,电容值Cs随着频率真实变化的规律曲线。

网友A:
这是厂家的号吧,请问这个LCR跟之前的LQ-9101是同一个人开发的吗?

网友:
自制的ESR表测涤纶电容有时显示负值,在此解惑

网友:
這個表不錯,還可以顯示曲線..

网友:
俺唔了,在用电解时,不是容量越大越好,根据频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厂家的号吧,请问这个LCR跟之前的LQ-9101是同一个人开发的吗?

不是的,我们品牌是 浩蔓,仪器性价比很高,欢迎大家学习交流!

楼主:
本贴回复超过1000,则按照楼层数字抽奖一台数字电桥NJ100A(带扫频功能)送出,大家认真看帖学习之余,不要忘了回帖哦,有可能中奖的就是你!

楼主:
这层楼提供PDF文档下载,排版会更好,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贴回复超过1000,则按照楼层数字抽奖一台数字电桥NJ100A(带扫频功能)送出,大家认真看帖学习之余,不要 ...

别1000了

直接10楼中奖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个+4端BNC测试板是怎么做的?能否拍一张照片看看,我也想做一个这种的平时测量电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1000了

直接10楼中奖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个+4端BNC测试板是怎么做的?能否拍一张照片看看,我也想做一个这种的平时测量电容方便。 ...

器件是焊接在PCB上的哦!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回复超过1000,则按照楼层数字抽奖一台数字电桥NJ100A(带扫频功能)送出,大家认真看帖学习之余,不要 ...

回复超1000,这怕是很是有点难哦...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是焊接在PCB上的哦!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影响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