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 0.75A 输出只有8V

楼主(2025-05-14):
佳能打印机电源 24V 0.75A 原来是 大电容鼓 保险短 NC80 整流桥贴片短路,  一开始以为大电容鼓 秒杀的, 换了通电 (当时还好串有灯泡)亮 量发现整流桥短路,然后都换了  量电容35v330uf只有8.4V, 不知道是不是插上打印机才能触发24V的?  大电容旁边的2个 100V 1 4.7UF 都是好的, 有13  14V电压, 大电容340V  K4A60 MOS管 也是好的,  C3189也好的,现在输出8.4V是正常的吗? 还是说还存在有问题没修好?  35V电容量过也是好的

网友:
有开机控制线就是正常的,待机电压就几v

网友:
是不是要有负载才会上去

网友:
电瓶车的充电器有些也只有接负载了才输出正常电压的。

网友A:
检测脚对正极短接好像输出24V,我也有个佳能打印机24V 1A的,检测脚串了个4.7K到正极就有24V输出了。
拆个佳能MP236打印机电源K30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对正极短接好像输出24V,我也有个佳能打印机24V 1A的,检测脚串了个4.7K到正极就有24V输出了。
拆个 ...

这么巧,看到你的贴了,是哪2个脚接4.7K 是中间那根针与输出的正极 接是吗?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接了4.7K就有24V了,而空载是8.几V,

网友:
只有接负载了才输出正常电压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易被误以为电源没修好

网友:
看输出插座是三脚,应该有电压检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易被误以为电源没修好

不会测光耦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对正极短接好像输出24V,我也有个佳能打印机24V 1A的,检测脚串了个4.7K到正极就有24V输出了。
拆个 ...

还有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应该有电压检测

网友:
看来跟电动车充电器有点像啊。

网友:
有电压说明大部分电路是好的,楼主继续努力,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可以抄板分析一下电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巧,看到你的贴了,是哪2个脚接4.7K 是中间那根针与输出的正极 接是吗?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接 ...

这个厂家怎么设计的咱不去研究,根据以往经验,带检测脚的电源,给它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就有输出,所以就自己尝试了。怕短接烧毁零件,就先从几百K电阻开始尝试,不行就一步步降低阻值,直到正常输出为止

网友:
三个脚,其中有一个脚就是启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