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前轮竟然会晃动,这样子是不是十分不好?

楼主:
之前有次,前轮螺丝都快掉下来了,车子竟然还能正常骑行

前轮对稳定度要求就这么低么

网友A:
松了就找机会赶紧拧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了就找机会赶紧拧好啊

你经常检查轮子螺丝是否松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经常检查轮子螺丝是否松动么

那可不,出门前推车子不得拎起来往地上砸几下啊,看看有没有气,听听有没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