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螺丝胶有紫外线固化版本么?

楼主(2025-05-14):
普通螺丝胶固化速度太慢了,
拧上螺丝,总不可能等24小时再用吧

听说紫外固化的速度快很多,真的有紫外线固化的螺丝胶么

网友:
都是厌氧胶。
拧上后胶水在里面,怎么照射UV

网友A:
热固的听说过,光固你光怎么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固的听说过,光固你光怎么照进去?

先固化割大概,然后再拧螺丝,可以加速固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固化割大概,然后再拧螺丝,可以加速固化?

没听说过能这样。热固的就可以低温烤变干能手摸,后面再高温完全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能这样。热固的就可以低温烤变干能手摸,后面再高温完全固化

热固螺丝胶和普通螺丝胶是不是不同?普通螺丝胶只能密封环境才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固螺丝胶和普通螺丝胶是不是不同?普通螺丝胶只能密封环境才固化?

热固一般是用在金属件固定上,要放进烤箱烤,固化时间要高温好几分钟的。普通的我没用过

网友B:
什么工况,用几个小时螺丝就松动了?

网友:
大家质疑的适合

网友:
用401吧 固化快

网友:
光固化一般用于透明器件的胶粘。如果不允许拆卸的螺丝用环氧胶。

网友:
里面照不到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况,用几个小时螺丝就松动了?

骑行的时候,会有振动,螺丝胶会凝固的不够结实?

网友C:
UV光固胶水是用于玻璃家具、玻璃工艺等行业的产品,它必须是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层的前提下才能固化,理论上没有紫外线光源的照射下无影胶不固化。

网友:
准备看看成功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光固胶水是用于玻璃家具、玻璃工艺等行业的产品,它必须是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层的前提下才能固化,理论上 ...

UV光固胶水是树脂,螺丝胶不是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UV光固胶水是树脂,螺丝胶不是胶水?

螺丝胶的主要成份也是树脂,特性是‌在无氧环境下固化‌。其化学成分中的单体在接触金属离子(如铁、铜)并隔绝空气时,会触发自由基聚合反应,形成高强度的聚合物网络,固化后的胶体填充螺纹间隙,实现粘接和密封功能。未固化前,胶液中的氧分子会抑制聚合反应,一旦涂于螺纹并拧紧,隔绝空气后,氧的阻聚作用消失,固化反应随即启动。

网友:
502胶水固化比较快,固化后脆性大,不耐冲击振动和高温,之前小孩的自行车辅助轮老是掉,螺丝上滴上502后就不掉了,拆的时候高温加热就行。

网友:
紫外胶的名字不就是告诉你,这玩意得照紫外线才能固化么?谁家螺丝是透明的能透紫外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