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免焊接内阻测试笔(热缩管的妙用)

楼主(2025-05-14):
先上效果

入手TS457一年多,
陆续置办了开尔文夹和电池测试架,
今天再做一对内阻测试笔就算配齐了

楼主:
补充:看网店卖的四线内阻测试笔,
也是用两条透明热缩管分隔探针。
探针和笔杆过度的地方,
也能明显能看到露出的一段热缩管
只是他的笔管内孔略粗,热缩管再薄点,
就正好能塞进去。

楼主:
淘汰的万用表测试笔管,
把类似剑格那一圈护手削掉
九爪弹簧测试针,
用管型端子压接导线
第一根压好后往笔管里塞时折断了
后面改成先穿线再压接

压好后套上热缩管(内含热熔胶)

两条探针外面套上第二层热缩管,
类似光纤护套,内衬一根牙签

另一端压xh端子和护线套

楼主:
BOM
九爪探针

内层用3.2的三倍带胶热缩管

外层用12的四倍带胶热缩管
(这里是测量表笔外径7mm买的,实测偏大也能包紧,买更小比如10mm应该也可以)

20号硅胶线(再粗就不好压XH端子了)

楼主:
最初方案设计是要把探针装进表笔内的
拿中性笔芯切出h型槽

但加上热缩管隔离的,空间明显不够
就改成外置了
带胶热缩管的固定效果挺好
加牙签也是借用光纤热缩管的固定方式

网友:
这个线看着有点硬

网友:
相当哇塞啊

网友:
很好地利用了热缩管

网友:
学习到一种新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暂时还没有找到热缩管妙用的部位。

网友:
颜值很高嘛。。。。。。

网友: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
是比较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