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个史丹利MM-201(UT132A换皮)

楼主(2025-05-14):
看这蓝色按键就猜是优利德

这表设计有几个特别之处:
1.带信号发生
2.无通断档
3.测电压的插孔,和电阻电流是分开的,
从其他档到电压档切换,表笔也要换孔,不方便
4.10A插孔内配了个微动开关

故障是摇晃有声音,转盘拧不动,电流无显示

上次检定还是8年前,没拆过

拆开看主板是UT132A无疑

10A保险管炸了,碎玻璃到处都是

转盘里面刚好也卡了块红色玻璃
这得是什么样的摇晃,
才能让碎玻璃从板子背面绕到前面缝隙里啊?
清掉玻璃渣,找品字座借个10安保险管换上

合盖完完美修复

手里又多一台炮灰表

网友A:
严格来说,一般万用表要用快融的保险管,所以最好不要用普通的保险管直接代换
当然,如果那啥那也没办法、

网友:
用陶瓷 的保险管会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一般万用表要用快融的保险管,所以最好不要用普通的保险管直接代换
当然,如果那啥那也没 ...

多谢指教,手头只有0.5安的快断,我再买个10安的换上

网友:
用陶瓷保险管

网友B:
差评

没看到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评

没看到牛屎

十来年的表,担心屏幕塑料盖卡扣撬断,就没拆屏幕下面,UT132A这个表国内卖的不多,官网只能找到英文版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