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线鼠标改14500锂电和6206供电

楼主(2025-05-14):
为了减轻鼠标重量和增加续航,以及环保,给无线鼠标改用14500电池,用6206稳压3V供电。JLC打板帖到锂电充电模块后面(同GND焊盘焊接固定),开关为3档,如果暂时不常用鼠标时,可以拨到中间,断开电池,减少锂电静态电流。充电和供电独立开关,即充电时接通充电板断开用电电路,而使用鼠标时接通用电电路断开充电板,尽量避免充电板非充电状态时静态电流(一直接在充电板上会不会消耗电池呢?)

网友A:
这改得有点太糙了,直接内置进去然后在外壳上开个洞不香么?

打板DIY的鼠标DC-DC换LDO复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B:
锂电池不叫18650

网友C:
楼主,鼠标很省电的,用个小一点的软包电池加电路板内置,蛮好用的。

网友:
鼠标通常可以直接上14650锂电池

网友:
就当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鼠标很省电的,用个小一点的软包电池加电路板内置,蛮好用的。

可以考虑换软包电池,应该选什么规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得有点太糙了,直接内置进去然后在外壳上开个洞不香么?

打板DIY的鼠标DC-DC换LDO复活...

我这鼠标是两节1.5v 5号电池的,空间够,就不内置了,可以按楼上的把14500换为软包电芯,不过14500的电量更大,且刚好与5号电池差不多大小,占一个电池位,零另外一个电池位放充电板和LDO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叫18650

谢谢提醒,这是14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改得有点太糙了,直接内置进去然后在外壳上开个洞不香么?

打板DIY的鼠标DC-DC换LDO复活...

人家这是零破坏置换电池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不用降压直接使用,有线鼠标本身5V设计,无线也不用另外改设计,低压芯片内部有降压保护吧,楼主要不要试试直接锂电池供电

网友:
这种3V供电的,我都是直接装一个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用,鼠标感觉不灵敏了大约就是没电了,拿出来充一下就行。铁锂电池相当耐操,也不值钱

网友D:
另外有非常迷你的4057带保护板的充电板,比C口大一点点体积,10片15.7元,自带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非常迷你的4057带保护板的充电板,比C口大一点点体积,10片15.7元,自带保护板 ...

保护IC是5352A,过放截止2.4V,有点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不用降压直接使用,有线鼠标本身5V设计,无线也不用另外改设计,低压芯片内部有降压保护吧,楼主 ...

你试试看,不烧算你运气好,无线鼠标典型电压应该是3.3V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不用降压直接使用,有线鼠标本身5V设计,无线也不用另外改设计,低压芯片内部有降压保护吧,楼主 ...

如果直接14500锂电供电,电压就是最高4.2V1,可以一节14500+一节5号假电池,用到不灵时,就是电压不够了,要拿出来充电。由于这个鼠标挺好用的,所以不敢贸然直接用4.2V供电。

网友E:
平时收集些废旧耳机线,用在这些地方,好得很。

网友:
鼠标这种东西来说,还是一次性电池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收集些废旧耳机线,用在这些地方,好得很。

耳机线?谢谢建议,这种耳机线很柔软,可以随便塞

网友:
建议把飞线板放到鼠标里面,电池盒里干干净净,保护板保护电压最好控制在2.7V左右比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