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锂电ups,如何放置电池比较安全呢?

楼主:
电池放在柜子里,直接裸露,是不是安全性不够?

怎样放置可以确保安全呢?

网友A:
裸露还放在木柜子上,感觉是不怎么安全,起码搞个铁盒子装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露还放在木柜子上,感觉是不怎么安全,起码搞个铁盒子装着吧

铁盒子可以保证安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盒子可以保证安全么

铁盒子  必须是盖严实的,即密封性要好
你可以看下很多电驴的电池箱  大多不锈钢的

铁盒子耐高温不怕火,密封是为空气不会进入   否则有空气着火的话  铁盒子也挡不住
比如新闻报导的各种电车在马路烧成灰。。

网友:
25的普钢板,焊一个500/500防爆箱搞里头,内充高压惰性气体,可无忧。

网友:
你这个充电器是怎么弄的?

网友:
黄花梨实木柜

网友:
放置在这种固定没震动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盒子  必须是盖严实的,即密封性要好
你可以看下很多电驴的电池箱  大多不锈钢的

锂电池燃烧不需要空气,是内部燃烧,灭火器都不起作用

网友:
铁皮盒子,还是厚钢板做的盒子,都是有点像鞭炮一样,越结实的话,其爆炸威力就更大,越响;最好用阻燃的PVC板,不用太厚的那种,切割成六篇,组装起来就可以;如果想美观的话,加个把手,喷点颜色,和家具的颜色协调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ups一般用铅酸安全点

网友:
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铁锂最多就是稍微发热然后没然后了!

网友:
金丝楠电视柜,不错

网友:
要安全 用铅酸

网友:
铁盒封装,旁边再围一圈灭火球,这样就相对保稳了。再加个热成像随时观测表面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盒子  必须是盖严实的,即密封性要好
你可以看下很多电驴的电池箱  大多不锈钢的

大部分配电箱的密封很差,因为要走线,

你说的这种密封性很好的金属盒子,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盒子  必须是盖严实的,即密封性要好
你可以看下很多电驴的电池箱  大多不锈钢的

锂电池燃烧好像没有空气也能进行

网友:
没有空气也能烧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