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原配的进水阀和排水阀通常是不是都很差?

楼主(2025-05-15):
家里几个马桶,最近好像都出问题了
10年不到的样子

这些个进水阀和排水阀这么容易出问题么

有几个马桶不怎么用的,竟然也漏水了,为何会这样

网友:
不是啊,我大小卫生间原配的进水阀和排水阀都还正常在使用啊,2009年春节开始使用的。

网友:
豪宅,好几个马桶

网友:
看人品吧估计

网友:
我家的排水是09年的原配,进水22年换过了,换的原因是进水慢,水垢堵死了,还会啸叫.

网友A:
品牌马水桶用的水件要比市面上出售的质量要好一些,毕竟是批量采购,质量不好会被退货,影响品牌形象的。我买的法恩沙十多年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看你买多贵的。我的马桶是箭牌的,目前9年了。希望可以撑久一点。不过这玩意也便宜。坏了换一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买多贵的。我的马桶是箭牌的,目前9年了。希望可以撑久一点。不过这玩意也便宜。坏了换一套就行了。 ...

9年前,你自己换的下水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马水桶用的水件要比市面上出售的质量要好一些,毕竟是批量采购,质量不好会被退货,影响品牌形象的。我 ...

品牌马桶用的水件,比潜水艇的质量更好么?

网友:
也到不一定,有的原装是最强悍的。

网友:
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C:
大品牌的没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品牌的没这种情况。

马桶还有大品牌么

网友:
用久了水垢水锈之类的堆积在进排水阀上面,密闭性慢慢会变差,密封件也会老化变硬,清理一下会好些,但要想省事,还是买套质量好些的换上。

网友:
国产叫得响的十个品牌,配件材料应该都不错。我在网上买的潮汕产马桶(马可波罗),450元,500元买了 两个,标准大尺寸的,瓷质细腻,外观漂亮大气,使用舒适,座圈配脲醛树脂的,下水器也不错,不过我把上水器,阀门,进水管,底下的密封圈,密封胶都换掉了,自己另购的,自己安装,很不错的。在商店里要价要一千多。

网友:
配件用了十年才坏,力还不满足?

网友:
十年磨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