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支陶瓷保险管

楼主(2025-05-15):
为了用掉红包,价格合适还包邮的,是这种两端带线的

用钳子慢慢拔下线帽,给万用表用
一不小心折断了

原以为保险丝是嵌在陶瓷中一起烧结的,裂开才知道结构和玻璃保险管一样,只是材料换成陶瓷管,而且是两端焊接在金属帽内壁

250V,0.5A的内阻有点高

订单截图

低价包邮,还能用红包的小零件

网友A:
是不是灌上沙子

网友:
这种陶瓷的质量好,里边有沙子,是防爆的,不像玻璃管那种,一旦保险丝熔断,灼热的熔融金属会把玻璃管搞炸,崩到人,这就是沙子的作用。

网友:
里面没沙子就是假的

网友:
防爆性能方面比玻璃管保险丝相对高点,有良好的绝缘性能、耐高温性能、耐腐蚀性能和较高的机械强度

网友:
陶瓷保险管分带石英沙和空气的,石英沙的作用是冷却与灭弧实现快速中断,多用于高压或大电流的场合。

网友B:
已经封在陶瓷中了,一般家电里用,非高压防弧的就不需要灌沙了。

网友:
一般里面要填石英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封在陶瓷中了,一般家电里用,非高压防弧的就不需要灌沙了。

玻璃算不算是陶瓷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5A的吧,不知道福禄克保险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
这个里面好像没有沙子

网友:
优点是坏了不会像玻璃那种崩得到处都是。

网友:
陶瓷的     FLUCK的那个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灌上沙子

这个0.5安可能规格太小,不需要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5A的吧,不知道福禄克保险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个0.5A的

网友:
灌沙子是保,灌汽油是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5安可能规格太小,不需要沙子

必需有石英砂的

网友:
里面居然没有灌砂子

楼主:
那我这买的是做工缩水的B品了

网友:
拆开以后里面的砂状物散落了,再组装起来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