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铝箔纸胶带替代液晶背光膜修复液晶老化

楼主(2025-05-15):
五一回老家,有个几年前带回去的液晶电波钟,背光膜已经老化了,中间一大片已经黑了,看不清时间了,网上去买来不及了,正好看到一卷铝箔纸胶带,试了下效果不错,就是贴的不太好,近看有些气泡,两米外一点也看不出来,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丢了。

还找出来一个智商税,超声波驱蚊器

连个指示灯都没有。。。

我小时候听的收音机,我爸说还能用,就是没电池了,也没法试,记得三节一号电池的。

网友A:
这个其实不好,买包内壳是金色或者银色的香烟,小心拆出来压平,这个还是金属的,抗氧化颜色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好,买包内壳是金色或者银色的香烟,小心拆出来压平,这个还是金属的,抗氧化颜色好! ...

这个和烧烤铝箔纸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烧烤铝箔纸什么区别

区别是:有粘胶的,食品级的,

网友:
锡纸效果比胶好 看的清楚

网友:
身边能找到能用的不错

网友:
我经常用这个在太阳能上下水管的保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烧烤铝箔纸什么区别

没有经过处理,时间一长就氧化发白了!不再是银色!

网友:
其实可以用银色标贴纸,带背胶,效果比铝箔纸好

网友:
最后是传说中的长城炮吗

网友C:
想知道铝箔是怎样替代液晶背光膜修复液晶老化的。

网友:
楼主实践了我曾经的想法

网友:
搞个葡萄糖银镜实验玩

网友:
收音机大概也有4 50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铝箔是怎样替代液晶背光膜修复液晶老化的。

原来液晶后面的膜撕掉,贴上新的就好了啊,有粘性的一面贴上液晶屏

网友:
没看到效果

网友:
没有看到效果图

网友:
收音机,最头疼的电位器,没一个好用的

网友:
看到了眼红的
收音机

网友:
效果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