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下水器好像没坏,但是没坏为何也能漏水?

楼主:
马桶偶尔会出现一直注水的问题,似乎永远也注不满水,

刚开始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水费明显异常,觉得可能马桶有问题,

今天把下水器拆下来,重新装回去,又恢复正常了

这说明下水器没坏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马桶漏水的问题,
为何会这样

网友:
且待我打个手电来看看

网友A:
我家的马桶也同样的问题,按下冲水按钮后,偶尔会一直在流水,就会一直不停的进水。多按两下冲水按钮,里面的零件弹起来就好了。

我拆开看了弹簧的弹力还可以,可能是上下的那个零件偶尔会被卡住。

网友B:
事情不大,但挺闹心。换个进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情不大,但挺闹心。换个进水器吧。

进水器没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马桶也同样的问题,按下冲水按钮后,偶尔会一直在流水,就会一直不停的进水。多按两下冲水按钮,里面 ...

你把顶盖拿掉试下,我这个是没顶盖了,还不停注水

网友C:
进水阀片密封不好……

网友D:
比较常见的问题,遇到过密封不严和卡了杂物的,需要经常经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常见的问题,遇到过密封不严和卡了杂物的,需要经常经常处理。

下水器密封圈卡了杂物么?

如果卡了杂物正常情况应该是一直漏水,可是为何只是偶尔漏水?

网友E:
这个不好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弄呀!!!

漏水费钱的

网友:
下水密封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其他地方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阀片密封不好……

进水阀片密封不好,水会直接流到地上

你是不是没拆过马桶水件

网友F:
可能排水阀胶圈时间长弹力下降,与芯柱交接处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排水阀胶圈时间长弹力下降,与芯柱交接处漏水

胶圈弹力下降也能导致漏水么

换个胶圈是否就能修好漏水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