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886N百兆加电容

楼主:
手头上有2个TP886  其中一个很早就已经改了8M闪存 64M内存这玩意发现无线很差似得,开始我以为是刷的固件不行或者ART有问题的,今天就拆开发现6.3 470UF 有点起鼓了,

CPU TP9343

这是2个路由拆下来的电容,

这是其中一个改了内存很久了

左边第一个是起鼓的 可能图片拍的不是怎么明显

测容量已经12uf而已了,但D值算正常

16V 470UF 还是好的,

没有6.3UF 干脆用16V 330UF的,由于主板上预留的2个位置的 原来是只焊的一个 而且是并联的,330+330 就是660UF了,

301UF

16V的也有个空焊盘,加多一个1000UF

853UF 还行不太虚标

这个是原来的470UF

干脆随便把剩余一个也改64M内存,这个是拆下原来的,

这是改好的电容 原来的6.3V 470UF换2个16V 330UF   16V 470UF位置加多1个1000UF的

网友:
不测试一下改电容后的效果?

网友:
你这手艺可以哈,焊的漂亮,不过电容0.8的D值不对了,

网友:
老货,可刷第三方固件...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
这手艺的确不错,学习了

网友:
加大电容对无线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芯片焊得真好

网友:
用来练手艺,练完就吃灰。

网友:
手艺可以,学习了。

网友A:
不应该羡慕他的手持表么?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羡慕他的手持表么?

他就是来秀表的
这么老的路由器
明明就是表哥

网友:
RS都117欧姆了啊。。。D值就意义不大了,这么大的RS

网友:
好像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羡慕他的手持表么?

一百多的玩意,不值钱啊

网友:
想土豪在说话。

网友:
加了电容后效果有没有变化????

网友B:
还有人再用886?当年接触过二十多台,非常皮实耐用,就是那个外壳设计太脑瘫了,网络接口那里像个帽檐,拔网线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再用886?当年接触过二十多台,非常皮实耐用,就是那个外壳设计太脑瘫了,网络接口那里像个帽檐,拔 ...

对,我也想说 设计人才 水晶那个方向应该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