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链条油泥厚不厚怎么判断?多久清洗一次链条比较好?

楼主(2025-05-15):
拿资金擦了一下链条,纸巾马上变得黑乎乎,
这个链条是不是油泥有点厚?
各位如何判断链条是否需要清洗的?怎么知道油泥厚不厚?

网友:
有钱一天一次,土豪一个小时一次,普通人半年一次,懒人车坏前一次都没有

网友A:
没意义。
只要是品牌链条,大概都是3000公里到5000公里的使用寿命。
如果不是经常雨天骑行,或者是经常越野骑行,不管它最好。

链条不怕黑,就怕吱吱叫,听见响声,赶紧加链条油。

网友:
资金,太多了,都拿去擦链条了擦完了,咱去捡点

网友:
不要加机油,准备小瓶的WD40,每次骑行时链条中间段喷一点就可以了,油少不容易沾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只要是品牌链条,大概都是3000公里到5000公里的使用寿命。
如果不是经常雨天骑行,或者是经常越野 ...

黑的是厚厚的油泥吧

不是说油泥伤链条么

网友B:
一般人用手一模就知道,老司机都是用舌头一甜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用手一模就知道,老司机都是用舌头一甜才知道

你不嘲笑我啊。

网友C:
用废油清洗就会厚,别问怎么知道的

网友:
越上机油越多油泥
这东西多长时间洗一次也没什么标准吧,看着油泥多了就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废油清洗就会厚,别问怎么知道的

废油粘稠,更容易招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