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龙AVR-900功放拆机加噪声维修

楼主(2025-05-15):
二十多年的老天龙功放,最近出现开机几分钟后右通道会出现无规律喀嚓,喀嚓的噪声。

20多年了外观保存得还不错!

正面

背面,这台是在香港买的,日本原产220V电压。

内部,那个年代的机器线束还是很多。

现在基本就用直通模式对一对4寸全频音箱。

信号板都是竖插在机器里,不好测量,于是焊几条线便于测量。

噪声是一些直流脉冲信号,一级一级查找噪声源。

问题出在输入信号板上的信号输入切换IC。LC7822

淘宝一个5元包邮。更换后故障消除,又可以再战几年!

另一个故障:
这台机器音量电位器左通道有一段接触不好没有声音,多扭几下又会有声音,想做拆起来麻烦,一直坚持用。这次拆开了正好一起更换。

ALPS马达电位器。

淘宝有这个规格的马达电位器,只是柄长25mm的(原机是30mm的)只能把旧电位器柄换过来。完美!

最后用AP测量了一下,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水平!

网友:
的确是老产品,集成电路使用的不多,使用环境也不错,挺干净的

网友: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块电路板。

网友A:
我家有台5.1多声道的AVR-X500,放久了,功放驱动板PCB板底板生锈局部漏电,引起保护关机,清理过PCB,重新上三防漆,好了两年,最近又偶尔保护了,之前没拍照 ,下次再出问题处理拍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台5.1多声道的AVR-X500,放久了,功放驱动板PCB板底板生锈局部漏电,引起保护关机,清理过PCB,重新 ...

功放要时不时用一下,发点热去去潮气。

网友:
这是正宗老货啊,

网友:
小示波器不错

网友:
我有一台雅马哈,也是20多年了,。。
外观跟你这个非常相似。。。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赶脚还是立体声的好玩,简单好修

网友:
很旧的机型了,还是最早的杜比逻辑解码,一般这么旧的机器里面的超级电容都会失效存不了收音电台

网友:
没事要考一考机,,,品相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老产品,就是找元件方便。

网友:
最早的杜比逻辑解码

网友:
原来是电子切换集成块。

网友:
使用环境不错,内外很干净

网友B:
怎么测出来的那个芯片?
也有个KTV功放是这个毛病,正常用着会不定时出一声超大的噪音

网友:
这品牌字母明明是地龙,为何译为天龙。

网友:
保存很好,内部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出来的那个芯片?
也有个KTV功放是这个毛病,正常用着会不定时出一声超大的噪音 ...

楼主有个带示波功能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