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7180打印机打印浅,打印不清楚,更换硒鼓粉盒无效,拆机擦激光器...

楼主(2025-05-15):
兄弟7180打印机打印浅,打印不清楚,更换硒鼓粉盒无效,拆机擦激光器解决问题

兄弟打印机打印几万张后出现左边打印不清楚的情况,激光器方面的原因:

- 长期使用积累灰尘:打印机在使用过程中,空气中的灰尘可能会进入激光器内部。经过几万张的打印后,六棱镜工作时间是高速转动的,棱镜上面的灰尘灰和家里用的电风扇的扇叶上的灰一样都在一边了。一边少一边多。激光照上上面就一边强一边弱了。就要清洁干净了。

网友A:
看了,也仅限于看了,啥也没看明白...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也仅限于看了,啥也没看明白...

用座机拍的呗

网友:
不要老让座机背锅...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
记得一定戴好口罩啊 粉末入肺要不得

网友:
激光器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有一个盒子,但不会全封闭的,总会有灰尘会钻进去,如果环境中灰尘较多,空气比较流通,就有可能会积累很多灰尘,导致打印件上不清楚。但建议还是先从硒鼓粉盆入手查,相比较,激光器出问题的概率还是要小一点的。

网友:
我家有个惠普1008打印淡,换新鼓也淡,后来拆开把激光器擦干净,就清楚多了。

网友:
正常现象 打印多了都这样 尤其是在工地上用的环境差 经常清激光器

网友:
学习到了。感觉拆机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