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驱动,求改电流方法

楼主(2025-05-15):
闲鱼上面买了几个LED驱动,准备替换我家几个平板灯的看着这个驱动做工用料不错,比几块十几块买的平板灯原配的好太多了,换上这个离一米外基本上手机拍不出频闪。

问题是目前驱动电流500MA,换上我家灯后灯珠我觉得稍微有点热,怕用不住,打算改下驱动的输出电流,有大佬帮分析下电路说说怎么改不

外壳做的不错,至少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这个硬朗得很

内部用料十分扎实

变压器,管子都很实在,电容用的看着也漂亮

用的OB3330CP 这个芯片做管理,就不知道外围改哪里是改输出电流的,有大神解惑没

昨晚回去拆了R2,然后立马见效,原来功耗20W左右,直接降到10W,温度屁屁热的,能活很久了

楼主:
查了下3脚是检测反馈和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具体改哪里还没思路

网友A:
次级没看到检流元件,有点怀疑这个500MA是不是恒定的

网友B:
输出端串个大功率可调电阻,调整到你认为亮度以及发热合适的值,测量电阻,找个近似值的大功率电阻串上
这个最简单

网友:
R1,R2,R3,随便减少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3脚是检测反馈和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具体改哪里还没思路

电阻大,电流小。

网友:
可以拆除R2试试

网友:
去掉2R电阻,电流能降到300mA左右

网友:
很明显,R1\R2\R3并联在一起为IC第五脚提供取样电压。开关管的Ie电流大,则取样电压高。反之,取样电压恒定时,取样电阻阻值高,则Ie小。

https://wenku.baidu.com/view/1e8 ... wkts_=1747278248853

网友C:
那个r1r2r3并联是采样电阻,计算公式如图。
我计算的绕组匝比是2,如果去掉中间那个2Ω电阻,恒流值应该是266ma,正好是2并联灯珠的额定数值(每个1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串个大功率可调电阻,调整到你认为亮度以及发热合适的值,测量电阻,找个近似值的大功率电阻串上
这个最 ...

这个是恒流驱动,串联电阻没用,不论串多大,电流都是恒定的。对于恒流驱动可以并联电阻来调整,只是理论上,实际没人那么干。

网友C:
楼主多钱买的?这个是好驱动,隔离驱动不会触电

网友:
改三个并联的3欧电阻可以改电流,一般都是电流改小达到延寿目的,直接去掉一个电阻看看电流符合不符合要求。

网友:
改电流很简单,找小阻值电阻,直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没看到检流元件,有点怀疑这个500MA是不是恒定的

昨晚开了一晚上,确定500MA是恒定的,目前是四个42V供电的灯条,试过并联三个灯条输出也是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钱买的?这个是好驱动,隔离驱动不会触电

33块10个包邮,单个2.8一个,算下来不贵,把我屯的那几个垃圾平板灯改了估计能活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r1r2r3并联是采样电阻,计算公式如图。
我计算的绕组匝比是2,如果去掉中间那个2Ω电阻,恒流值应该是2 ...

多谢多谢,晚上下班回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3块10个包邮,单个2.8一个,算下来不贵,把我屯的那几个垃圾平板灯改了估计能活很久 ...

现在恒流方案成本极低,垃圾平板的驱动也都是不坏的,损坏一般都在灯珠。你这驱动优势在高压隔离,灯板处摸着不会受到电击,换灯珠时可以不断电直接拔灯板。还有灯板可以裸露安装

网友:
按照5楼的办法,R1,R2,R3,随便拆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