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平时喜欢摄影 发一些近期拍摄的电路板美图

楼主(2025-05-15):
平时喜欢摄影,以下都是手机拍摄,但是都经过ps修图裁剪等等

这张是某路由器主板

明纬电源的共模电感

mac air 主板

电子元件,电解电容

某主板的插座

很喜欢下面这张,透过托盘中的两片电路板拍摄

电子元件,似乎是一个拨码开关又或者是可调电位器之类的

电子元件,拨码开关

电子元件,电解电容

电池座

下面两张都是治具

老式IBM笔记本主板

某主板的电子线束

电子元件拼图

网友A:
请问怎么拍出这种有味道的相片?偶自己拍出来感觉好烂。

网友:
毒,德味,大师,学习了

网友B:
告诉我,啥型号啥品牌的手机,我要换

网友:
谢谢分享!  拍摄角度和用光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拍出这种有味道的相片?偶自己拍出来感觉好烂。

想把图片拍清晰,之后才有后期的空间

首先,去除干扰,去除不相干的杂物等等
调整下对比
如果手机有长焦,可以优先使用长焦,玻璃缸擦拭干净,直接把手机贴在玻璃缸拍摄
可以尝试关掉照明,可能会有反光

以下这些一样用手机拍摄的

网友C:
自己想做东西的话电子元件可以随便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想做东西的话电子元件可以随便拿吗?

不能,电子元件根据客户订单BOM采购的
我们不做成品(意思是插电就能用的那种)
电子元件一般一个萝卜一个坑(便宜物料可能会多采购一些,贵的也会多采购,但是数量很少)

最后那两张拼图的元件,是贴片机抛料的,员工自己收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啥型号啥品牌的手机,我要换

vivo x100 pro

现在刚出的x200 ultra 是市场上你能买到的最好摄影手机,没有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电子元件根据客户订单BOM采购的
我们不做成品(意思是插电就能用的那种)
电子元件一般一个萝卜一个坑( ...

那贴片机掉出来的料可以自己拿回家玩吗?

网友:
真漂亮  跟渲染出来的一样

网友:
图不错,挺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贴片机掉出来的料可以自己拿回家玩吗?

普通元件是可以的,贵重的,可能采购的就刚好够数的那种,只能找出来再用,一般情况没问题

网友:
好啊,电子世界艺术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图片拍清晰,之后才有后期的空间

首先,去除干扰,去除不相干的杂物等等

嗯,晚上再试试。缸没有过滤系统粉尘漂浮物很大。诶懒人无动力缸就这样了。看看晚上学习下你的方法。

网友:
不错不错,平常的确比较难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