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供电6P和8P区别

楼主(2025-05-15):
按照显卡供电的要求,在6PIN有三根12V供电中,只用两路,中间一路为信号检测,最大功率75W。而8PIN的供电为三路12V,最大供电是150W。然而我在电源上检查时发现,6PIN的插头,三根都是并联的12V,跟8PIN的完全一样。那对于电源来讲,它是如何判断,输出的6Pin还是8PIN?还是按照最大供电能力,6PIN和8PIN供电能力一样是相同瓦数?

网友A:
对电源来讲,他是不知道自己输出了6P还是8P的
6和8的区别就是显卡取电的问题,如果6P,那么显卡主板只在这一路最大取75W

网友:
电源接口8P增加的1路并没有单独供电,而是从6P端子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源来讲,他是不知道自己输出了6P还是8P的
6和8的区别就是显卡取电的问题,如果6P,那么显卡主板只在这 ...

原来是显卡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