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2.9块的山寨版微笑鲨SD-1023多功能手电筒+升级成18650电池

楼主(2025-05-15):
在DD买了个山寨版的微笑鲨手电,顺带拆来看看

正面

先把前面的头取出

再拧开背面三颗螺丝和取出勾子

打开发现是14500电池,没任何标注

那直接改成18650吧,反正位置设计的时候就是放18650的

前面PCB,充电芯片没看到丝印,估计应寻也是只有0.5A的那种吧

2.9块,比原版要便宜很多,而且改电池也很简单

网友A:
这充电芯片封装有点像tp405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芯片封装有点像tp4056啊

实测充电电流只有0.5A,至于实际是什么芯片,我不会看

网友B:
换了什么牌子的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什么牌子的18650

随便拿了个九夷2000mAh的
我这边还有些三杰3000, 东磁3000和LG 3500的等等,但感觉用在山寨手电上有点浪费,所以没用上这些

网友C:
只要有用处,那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用处,那都是好的

确实,2.9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D:
微笑鲨还要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笑鲨还要山寨啊

其实也有可能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只有这款好像是微笑鲨最早有或者是比较火吧

网友E:
这不是山寨的,微笑鲨也算品牌了,出了很多手电和头灯,我也买了这款,不过侧灯是翻盖的,竖起来能当个台灯有空也来改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山寨的,微笑鲨也算品牌了,出了很多手电和头灯,我也买了这款,不过侧灯是翻盖的,竖起来能当个台灯 ...

这个不是微笑鲨,这个按键是圆形的,微笑鲨按键是方形的
但我看过别人拆的微笑鲨,内部方案基本相同

网友F:
可以扩电池仓,改成21700大电芯。

网友G:
怎么感觉这个山寨版的外壳用料还比正版的看着皮实一些呢,哇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扩电池仓,改成21700大电芯。

可能放不下,电池负极后面有一个上螺丝的位置,如果去掉就容易松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这个山寨版的外壳用料还比正版的看着皮实一些呢,哇哈哈哈哈

我感觉都是从同一个工厂出来的
山寨版只要2.9块,更有性价比

网友:
这价位用的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H:
要啥自行车,要链接啊

网友:
升级简单,电池够用就行,肯定不会当主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啥自行车,要链接啊

刚才看了一下,已经下架了
该店的其链接已经涨价到7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