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神们看下,这个烧录口用什么烧录

楼主:
广告机,自带存储芯片,旁边还有三个触点,标着烧录口。

网友:
我是想来看一下,来学习的。所以很抱歉,跟你提供不了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两个数据,一个接地

网友:
像是烧写固件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据,一个接地

好像不是,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杰里芯片好像又专用的下载器

网友:
杰里芯片好像有专用的下载器

网友:
应该是SPI协议,和USB一样

网友:
没有专用软件,你有啥办法?

网友:
知道定义也没用,固件没法随便生成。需要专门SDK。

网友:
搜杰李的这个型号芯片资料, 看看烧录口是啥样子

网友B:
楼主是二次开发还是二次克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二次开发还是二次克隆

这一看就是二次利用呗。原来是单功能播放器,现在楼主想把自己的内容烧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就是二次利用呗。原来是单功能播放器,现在楼主想把自己的内容烧进去。。。 ...

那就研究一下方案,可以直接烧录音频文件到那个SPI FLASH中呢。需要知道格式

网友:
单线烧录   沁恒好像也有的单片机支持

网友:
单线烧录   沁恒有的单片机好像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二次开发还是二次克隆

想利用那个存储芯片,搞成驱鸟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研究一下方案,可以直接烧录音频文件到那个SPI FLASH中呢。需要知道格式 ...

如果烧录口没人知道咋用,只有直接烧录到存储芯片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烧录口没人知道咋用,只有直接烧录到存储芯片上了

你自己要研究一下的这个芯片的数据存储方式,有那种直接烧存储器的烧录器

网友:
单片机板块,前几天有人发了一帖捣鼓杰理方案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0930&fromuid=11374
他可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