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室外照明灯

楼主(2025-05-15):
24伏供电、5瓦额定功率

2个LED灯芯

侧面,结构件厚实

螺钉不锈钢、前后有密封圈

灯芯很小焊接铝板上

透镜和反光碗

LED驱动

铝型材切割成外壳兼散热片

灯板反面涂导热硅脂,与型材热传导

网友A:
外壳做工不错,但是散热接触面积太小,浪费了这么好的铝材了

网友:
这室外灯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壳子不错,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做工不错,但是散热接触面积太小,浪费了这么好的铝材了

点亮近一小时摸了外壳温度,温度传导速度很快平衡。传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亮近一小时摸了外壳温度,温度传导速度很快平衡。传导

功率小,功率大的那一点点接触就不够用了

网友:
看中的是壳子

网友:
材质实诚,有散热膏的话再把灯板4边都涂一些,更低温度带来更长寿命。

网友:
5瓦很省电,散热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功率大的那一点点接触就不够用了

5瓦功率不大,散热片足够,室外环境要差些,安全系数高

网友:
5w这散热算高配了,没毛病

网友:
外观做的高大上

网友:
整块铝盒给低功率做扇热,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防水不错。

网友:
支持下,好像还不错

网友:
外壳看着很厚实。

网友:
外壳做工不错

网友:
好在是室外,还有点小风吹着,要不温度会有点高

网友:
室外、24V/5W,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